求一份STC15F2K系列单片机程序烧写电路图

楼主:
目前有一块单片机 STC15F2K60S2-PDIP40,程序死活写不进去,用的ttl USB下载线。不知道是否是电路图的问题(电路图是从网上一个制作内提取的),大家帮忙看看是否有问题。最好能提供一份 15F2K的烧写电路图,江湖救急,小弟提前谢过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2017-09-08):
兄弟,你电路图看起来是没问题的。
关键是你如何用彩排线连得线。要注意串口总线是交叉连接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电路图看起来是没问题的。
关键是你如何用彩排线连得线。要注意串口总线是交叉连接的啊。

你好 我仔细查过几次 TTL 和排针的 VCC  GND  RXD TXD 都是一一对应的,而且烧写程序的时候也冷启动了。另外 串口总线是交叉连接的 这句我该怎么理解?初学小白,很多不懂! 另外电路图排针旁边的(47UF那块)是什么个意思,焊接时,有人说这块离电源近点好,有人说离单片机近点好,这个到底怎么样才OK?

网友C:
详见《51单片机轻松入门 基于STC15W4K系列》,这是专门讲解STC15各个系列的书,包括STC15F与STC15W等系列,有配套视频可免费下载,学会这本书后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网友D:
“交叉”的意思就是:甲端(比如单片机)的出口(发送端)对应乙端(比如电脑或另一个单片机)的入口(接收端),同样,甲端的入口(接收端)对应乙端的出口(发送端)。

网友E:
单片机RX端口接 TTL TX端口
单片机TX端口接 TTL RX端口

网友F:
看看二楼图片左下角的文字,用这种官方要求的方法试试

网友G:
有没有接外部晶振

网友B:
统一回复下: 按照2楼提供的方式,做了一个下载器,已成功将程序写入单片机内部,在此谢谢各位大神的无私支持!!! 下载时需要将 “下次冷启动时,P3.2/P3.3为0/0才可下载程序” 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