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C15F104E单片机做的红外遥控解码调光程序 PWM输出频率65Hz

楼主(2017-09-08):
/******************************************************************************************
遥控调光,PWM输出频率65Hz.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BAUD     0xfb00          //  原先是0xef00
//#define BAUD     0xFE80
#define IAP_ADDRESS 0x800
//#define ENABLE_IAP  0x82            //if SYSCLK<20MHz

/*Declare SFR associated with the IAP */
sfr IAP_DATA       =   0xC2;       //Flash data register
sfr IAP_ADDRH      =   0xC3;       //Flash address HIGH
sfr IAP_ADDRL      =   0xC4;       //Flash address LOW
sfr IAP_CMD        =   0xC5;       //Flash command register
sfr IAP_TRIG       =   0xC6;       //Flash command trigger
sfr IAP_CONTR      =   0xC7;       //Flash control register

sfr AUXR = 0x8E;
sbit RXB = P3^0;                                  //define UART TX/RX port
sbit TXB = P3^1;
sbit k1=P3^0;

sbit k3=P3^2;

sbit key1=P3^4;
sbit key2=P3^5;
sbit key3=P3^1;
sbit key4=P3^3;
typedef bit BOOL;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BYTE t, r;
BYTE buf[16];
BYTE TBUF,RBUF;
BYTE TDAT,RDAT;
BYTE TCNT,RCNT;
BYTE TBIT,RBIT;
BOOL TING,RING;
BOOL TEND,REND;
//uchar test;
uchar j=0;
uchar last=0;
uchar b=0;

uchar count2=0;
uchar fang=0;
uchar power=0;
uint k;
uchar i;
uchar a,b;
uint  count=0;
uchar count_close=0;
uchar read_buff[6];
//void IapIdle();  //摸拟串口要用到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延时函数
{
  for(;t!=0;t--) ;
}
uchar read()
{
                count=0;
                j=0;
                   while(k3==0)        //低  9ms
                {
                        count++;
                }
                   if(count<850)          //9ms  应该大于6400
                {
                        goto pp2;
                }
                count=0;

                   while(k3==1)   //高        4.5ms
                {
                        count++;
                        if(count>4000)
                        {
                                goto pp2;
                        }

                }

                if(count<2000)
                {
                        goto pp2;
                }
                for(b=0;b<4;b++)        ////接收来自遥控器的3个码
                {

                        for(a=0;a<8;a++)
                        {
                                delay(50);  //低

                                while(k3==0)
                                {
                                        count++;
                                        if(count>10000)
                                        {
                                                goto pp2;
                                        }
                                }

                                j>>=1;
                                count=0;
                                while(k3==1)//高
                                   {
                                        count++;
                                        if(count>10000)
                                        {
                                                goto pp2;
                                        }
                                   }

                                if(count>500)
                                {
                                        j|=0x80;
                                }
                        }
                        read_buff[b]=j;
                }

        pp1:if(read_buff[2]<28)
                {
                        j=fang=read_buff[2];
                }
                else
                {
                        j=0xff;
                   }
                delay(50000);
        pp2:delay(50000);
                return j;

}

/********************************************************************************/
void tm0() interrupt 1 using 2
{

        count2++;
        if(count2>49)
        count2=0;
        if(count2<count_close)
        {
                k1=1;
//                k2=1;
//                k4=1;
        }
        else
        {
                k1=0;
        //        k2=0;
        //        k4=0;
        }
        /*
        if(i==1)//用于识别遥控器是否长按下
        {
                k++;
                if(k>15000)
                {
                        k=15500;
                        i=0;
                }
        } */

}

/*******************************************************************************/
main()
{

                 //P3M0=0X08;

                TMOD = 0x00;                            //timer0 in 16-bit auto reload mode
        AUXR = 0x80;                            //timer0 working at 1T mode
        TL0 = BAUD;
        TH0 = BAUD>>8;                          //initial timer0 and set reload value
        TR0 = 1;                                //tiemr0 start running
        ET0 = 1;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PT0 = 1;                                //improve timer0 interrupt priority
               TING = 1;
        RING = 0;
        TEND = 0;
        REND = 0;
        TCNT = 0;
        RCNT = 0;
                EX0=0;
                PX0=1;
                EA = 1;
                power=1;
                count_close=0;

         while(1)
        {
                if(k3==0)
                {
                        last=read();

                }
                        if(last==11)          //亮度增加
                        {
                                if(power==1)
                                {
                                        last=0xff;
                                        i=1;
                                        if(count_close>50)          //  原先是40
                                        {
                                                count_close=50;
                                        }
                                        if(count_close>0)
                                        {
                                                count_close--;
                                        }
                                        if(count_close<1)
                                        count_close=0;
                                }
                        }
                        if(last==19)                   //亮度减少
                        {
                                if(power==1)
                                {
                                        last=0xff;
                                        i=1;
                                        if(count_close>50)          //  原先是40
                                        {
                                                count_close=50;
                                        }
                                        count_close++;
                                }
                        }

                        if(last==23)                //熄灭
                        {
                                last=0xff;
                                power=0;
                                count_close=50;                 //  原先是40
                        }
                        if(last==27)        //开灯
                        {
                                last=0xff;
                                power=1;
                                count_close=0;
                        }

                        if(last==0x04)
                        {
                                if(power==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