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详细解答一下如下语句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9-08):
初次接触单片机,帮忙详细解答一下如下语句是什么意思,感谢:

//////////T0定时器////////////////////////
#define T0Mode0 (0<<0)
#define T0Mode1 (1<<0)
#define T0Mode2 (2<<0)
#define T0Mode3 (3<<0)

网友A:
首先说一下 (1<<0) 的意思,其实就是数字1左移0位,那么还是数字1.

网友A:
(1<<0)  ,意思是十进制数字1,左移0位,那么就还是数字1啊。同理,你的问题可以翻译一下了
#define T0Mode0  0
#define T0Mode1  1
#define T0Mode2  2
#define T0Mode3  3

那么,在后续的程序里面,如果遇到了   T0Mode3   这个字符串,编译器会认为它是一个数字 3 。

网友B:
分别是工作在模式0.模式1,模式2,模式3。第二句是16位向上计时,第三句是自动重加载模式

网友C:
长知识了!
只是为什么这么写啊,有什么说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