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单片机连ULN2003的疑问 输入高电平输出什么?

楼主(2017-09-08):
单片机给ULN2003的输入电平是高电平1时,按道理ULN2003应该输出低电平0,但为什么有时却输出了高电平1呢?求大神解惑,这两天想这个问题烦的头都大了

网友A:
如果不是芯片坏了,那就是你输出的时候你看错了,仔细从头走一遍,我用过这个芯片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芯片坏了,那就是你输出的时候你看错了,仔细从头走一遍,我用过这个芯片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可对照下芯片手册电路图,我长期用没遇到任何问题

网友C:
这个问题怎么会想得头大?根本没东西想啊。用示波器确认故障,查元件和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