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pu6050滤波的问题

楼主(2017-09-08):
请教一下,这几个的设置问题,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为什么是1k,在6050的资料里如果后面是6的话是5HZ,还有后面有个高通滤波器的设置问题也是5HZ,求大神解答。

网友A:
没有用过。但是设置为6的话,看你这个手册截图,得出,每秒输出5个数据。截至频率1KHZ是芯片固定的滤波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