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摇棒的焊接工序已完成,程序也对,也烧写到STC89C52上了,但是就是不会亮

楼主(2017-09-09):
摇摇棒的焊接工序已完成,程序也对,也烧写到STC89C52上了,但是就是不会亮,求解决,我心焦啊

网友A(2020-08-24):
检查下焊接的PCBA的电源把,

网友B:
摇摇棒上面的振动开关你看有没有问题,他类似一个轻触开关

网友C:
看一下最小系统配件是否正常  晶振使用的是12M ,瓷片电容20pf~40pf   测一下,EA,是否为高电平

网友C:
也可以检测一下最小系统部分

网友D(2017-09-09):
首先要查的就是电源供电正常不。再次,查一下LED正负极接反了没有。最后,确认你的单片机最小系统正确,单片机可以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