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相机是什么?

楼主(2017-09-09):
单片相机是什么?

网友A:
单片相机

1。单片相机所谓卡片机,就是家庭娱乐用的,有内存卡.

卡片相机在业界内没有明确的概念,仅指那些小巧的外形、相对较轻的机身以及超薄时尚的设计是衡量此类数码相机的主要标准。其中索尼T系列、奥林巴斯AZ1.卡西欧Z系列和IXUS105等都应划分于这一领域。
  2.单反相机
就是单镜头反光数码照相机,英文缩写是SLR(Single Lens Reflex),该技术就是在胶片平面的前面以45°角安装了一片反光镜,反光镜的上方依次有毛玻璃、五棱镜目镜等,五棱镜将实像光线多次反射改变光路,将影像其送至目镜,使观景窗中所看到的影像和胶片上永远一样,也使取景范围和实际拍摄范围基本上一致。这种棱镜的独到设计使得摄影者可以从取景器中直接观察到通过镜头的影像。

网友B:
就是一个控制器

网友C:
单片机,就是一个微型电脑,集成到了一个芯片上,可以按照你编写的程序执行一定的动作,比如控制灯泡的亮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