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单片机和电脑通讯,求大神支招

楼主:
想用单片机做一媒体中控,,求大神支招

网友A(2017-09-09):
这很简单。前提是:(以串口或USB为例)
1、你要会在PC上使用串行通讯。(会用VB、EXCEL……等高级语言其中的一种)
2、你要会在单片机上使用串口通讯。

网友B:
单片机与PC机虚拟串行通信

实验16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ISBN 978-7-04-044532-9,高教社出版。     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C:
使用单片机的串口资源和电脑通讯。
电脑的USB端口需要一个USB转串口的芯片,比如 CH340G ,可以去技新网下载一个资料看看
CH340的相关资料地址
电脑的上位机只需要编写一个软件即可,通常需要串口助手事先调试(可以下载STC-ISP自带助手)
最后是程序编写。

网友D:
这个比较简单啊,上网搜索一下一大堆

网友E:
串口通信。。

网友E:
多百度多逛论坛

网友F:
这个我也很感兴趣,仪器仪表就是单片机做的,厂家会给出仪器仪表的自定义协议,然后根据这个进行通信。我请问这个自定义协议必须具备哪方面的内容?换句话说就是在上位机编写通信程序的话需要涉及自定义协议的哪方面内容?

网友G:
主要都还是串口通信

网友H:
买一本李江全的串口通讯方面的书参考一下就OK了

网友I:
单片机串口通过232芯片的转换,可以和电脑的串口连接在一起;这是最简单的。

网友J:
单片机上都有串口通信的模块,像uart模块,I2c模块

网友K:
一般用串口 232

网友L:
简单点就是串口啊

网友L:
串口通讯啊,这样比较简单,适合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