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M12触摸IC 触摸或者松开是都进中断

楼主(2017-09-09):
调试TSM12触摸IC时 把中断脚配置成上拉输出,下降沿进中断
本人调试时触摸或者松开的时候均进入中断(有时候进好几回中断),管脚使能了去抖功能,
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取键值了

看了一个代码:用一个全局键值保存,当当前键值与全局键值不同时候再将当前键值赋给全局的,但是连续按几次相同一个按键时候只能识别一次

有知道怎么解决的兄弟帮忙看看    谢谢

楼主:
就是松开也进中断,我就不知道怎么取键值了

网友A:
1、如果你设置了按下中断,则松开不可能中断,只是你感觉上松开中断了而矣。除非你设置错了。
2、中断后采样键值,并做标记(如B_KEYOK=1),这一点很重要。
3、将来如果B_KEYOK=1说明已采,就不要再采键值了。当键值被程序利用后,记得将B_KEYOK清0。

网友B(2018-07-20):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有时候按着不动一直进入中断,有时候有只有按下和抬起手指会进入中断

网友C(2019-03-21):
有例子码各位大佬最近在搞这一块

网友C:
请教一下TSM12这个触摸芯片搞按键值怎么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