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1上修改而来,基于stm32f103,带字库LCD12864液晶的驱动程序,串行和并行都有

楼主(2017-09-09):
从51单片机平台上修改而来的带字库LCD12864液晶的驱动程序,串行和并行都有,各个函数均带有注释。亲测可用,使用时注意修改宏定义里对管脚的定义以及引脚初始化程序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12864.h"
#include "delay.h"

void LCD12864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delay_init();
/*--------------------LCD基本指令-----------------------*/
    delay_ms(2);
    Write_LCD_Command(0x30);  //30--基本指令动作
    delay_ms(2);
    Write_LCD_Command(0x0c);  //光标右移画面不动
    delay_ms(2);
    Write_LCD_Command(0x01);  //清屏
    delay_ms(5);              //清屏时间较长
    Write_LCD_Command(0x06);  //显示打开,光标开,反白关
    delay_ms(2);

        Draw_Clear();                                        // 清屏

}
/*********************************************************
函数名:Send_Byte()
返回值:无
功  能:        写数据到LCD
*********************************************************/
void Send_Byte(u8 zdata)
{
  u16 i;
  for(i=0; i<8; i++)
    {
          if((zdata << i) & 0x80)
                        SID_H;
          else
                        SID_L;
          SCLK_H;
                SCLK_L;
          }
        }
/*********************************************************
函数名:Receive_Byte()
返回值:temp1+temp2
功  能:        读LCD数据
*********************************************************/
u8 Receive_Byte(void)
        {
           u8 i,temp1,temp2,value;
           temp1=0;
           temp2=0;
           for(i=0;i<8;i++)
              {
                           temp1=temp1<<1;
                           SCLK_L;
                         SCLK_H;
                           SCLK_L;
                         if(PAout(7)==1)
                           {
                             temp1++;
                                }
                  }
           for(i=0;i<8;i++)
              {
                           temp2=temp2<<1;
                           SCLK_L;
                         SCLK_H;
                           SCLK_L;
                         if(PAout(7)==1)
                           {
                              temp2++;
                           }
                  }
              temp1=0xf0&temp1;
                  temp2=0x0f&temp2;
                  value=temp1+temp2;
       return   value ;
        }
/*********************************************************
函数名:Check_Busy()
返回值:无
功  能:        LCD忙检查
*********************************************************/
void Check_Busy(void)
{
        do
                Send_Byte(0xfc);                  //11111,RW(1),RS(0),0
        while(0x80&Receive_Byte());
}
/*********************************************************
函数名: Write_LCD_Command()
返回值:无
功  能:        写命令到LCD
*********************************************************/
void Write_LCD_Command(u8 cmdcode)
{

   CS_H;
   Check_Busy();
   Send_Byte(0xf8);
   Send_Byte(cmdcode & 0xf0);
   Send_Byte((cmdcode << 4) & 0xf0);
   delay_ms(2);
   CS_L;
}
/*********************************************************
函数名: Write_LCD_Data()
返回值:无
功  能:        写显示内容到LCD
*********************************************************/
void Write_LCD_Data(u8 Dispdata)
{
  CS_H;
  Check_Busy();
  Send_Byte(0xfa);          //11111,RW(0),RS(1),0
  Send_Byte(Dispdata & 0xf0);
  Send_Byte((Dispdata << 4) & 0xf0);
  delay_ms(2);
  CS_L;
}
/*********************************************************
函数名: Read_LCD_Data()
返回值:LCD收到的数据
功  能:        读取LCD显示内容
*********************************************************/
u8 Read_Data(void)
        {
          Check_Busy();
          Send_Byte(0xfe);    //11111,RW(1),RS(1),0 LCD->MCU
          return  Receive_Byte();

        }
/*********************************************************
函数名: LCD_Clear_Txt
返回值:无
功  能:        文本区清除
*********************************************************/
void LCD_Clear_TXT( void )
{
     u8 i;
     Write_LCD_Command(0x30);      //8BitMCU,基本指令集合
     Write_LCD_Command(0x80);      //AC归起始位
     for(i=0;i<64;i++)
          {
       Write_LCD_Data(0x20);
          }
}
/*********************************************************
函数名: LCD_Clear_BMP
返回值:无
功  能:        图片区清除
*********************************************************/
void LCD_Clear_BMP( void )
{
     u8 i,j;
     Write_LCD_Command(0x34);      //8Bit扩充指令集,即使是36H也要写两次
     Write_LCD_Command(0x36);      //绘图ON,基本指令集里面36H不能开绘图
     for(i=0;i<32;i++)            //12864实际为256x32
     {
           Write_LCD_Command(0x80|i);      //行位置
           Write_LCD_Command(0x80);      //列位置
           for(j=0;j<32;j++)            //256/8=32 byte
                Write_LCD_Data(0);
     }
}
/*********************************************************
函数名: Display_LCD_Pos
返回值:无
功  能:设置显示位置
*********************************************************/
void Display_LCD_Pos(u8 x,u8 y)
        {
           u8 pos;
           switch(x)
               {
                             case 0: x=0x80;break;
                          case 1: x=0x90;break;
                             case 2: x=0x88;break;
                          case 3: x=0x98;break;
                   }
           pos=x+y;
           Write_LCD_Command(pos);
    }

/*********************************************************
函数名:Display_LCD_String()
返回值:无
功  能:显示字符串
*********************************************************/

void Display_LCD_String(u8 *s)
{
    while(*s != '\0')
    {
        Write_LCD_Data(*s);
        s++;
        delay_ms(2);                                    //控制每一个字符之间显示的时间 间隔
    }
}
/*************************************************************
* 函数名称    :PutBMP
**************************************************************/
void PutBMP(const u8 *puts)
{
     u16 x=0;
     u8 i,j;
     Write_LCD_Command(0x34);      //8Bit扩充指令集,即使是36H也要写两次
     Write_LCD_Command(0x36);      //绘图ON,基本指令集里面36H不能开绘图
     for(i=0;i<32;i++)            //12864实际为256x32
     {
           Write_LCD_Command(0x80|i);      //行位置
           Write_LCD_Command(0x80);      //列位置
           for(j=0;j<16;j++)      //256/8=32 byte
           {            //列位置每行自动增加
                 Write_LCD_Data(puts[x]);
                 x++;
           }
     }
     for(i=0;i<32;i++)            //12864实际为256x32
     {
           Write_LCD_Command(0x80|i);      //行位置
           Write_LCD_Command(0x88);      //列位置
           for(j=0;j<16;j++)      //256/8=32 byte
           {            //列位置每行自动增加
                 Write_LCD_Data(puts[x]);
                 x++;
           }
     }
}
void PHO_Display(const u8 *s)
{
        u8 COUNT3 = 0X02,COUNT1,COUNT2,LCD_X = 0X80,LCD_Y;

        for (;COUNT3 != 0;COUNT3 --)
        {
                LCD_Y = 0X80;
                COUNT2 = 0X20;
                for(;COUNT2 != 0;COUNT2 --)
                {
                        //COUNT1 = 0X10;//全屏
                        COUNT1 = 0X08;//半屏
                        Write_LCD_Command(0x34);
                        Write_LCD_Command(LCD_Y);
                        Write_LCD_Command(LCD_X);
                        Write_LCD_Command(0x30);
                        for (;COUNT1 != 0;COUNT1 --)
                        {
                                Write_LCD_Data(*s ++);
                        }
                        LCD_Y += 1;
                }
                LCD_X = 0X88;
        }
        Write_LCD_Command(0x36);
        Write_LCD_Command(0x30);
}
/*-------------------------------------------------
LCD显示缓存
--------------------------------------------------*/
u16 LCD12864_Buffer[64][16] = {0};

const u8 m_ch4x5[][6] =
{
        {0x06,0x09,0x09,0x09,0x06,5},                // 0,字符宽度5点阵
        {0x02,0x06,0x02,0x02,0x07,5},                // 1
        {0x06,0x09,0x02,0x04,0x0F,5},                // 2
        {0x06,0x09,0x02,0x09,0x06,5},                // 3
        {0x02,0x06,0x0A,0x0F,0x02,5},                // 4
        {0x0E,0x08,0x0E,0x01,0x0E,5},                // 5
        {0x06,0x08,0x0E,0x09,0x06,5},                // 6
        {0x0F,0x01,0x02,0x04,0x04,5},                // 7
        {0x06,0x09,0x06,0x09,0x06,5},                // 8
        {0x06,0x09,0x07,0x01,0x06,5},                // 9
        {0x00,0x00,0x00,0x00,0x01,2},                // .
        {0x00,0x01,0x00,0x01,0x00,2},                // :
        {0x00,0x00,0x00,0x00,0x00,5},                 // 空格

};
/*------------------------------------------------------------------------------
功能:画点
参数:
        x:横坐标
        y:纵坐标
        color:颜色,0不显示,1显示
------------------------------------------------------------------------------*/
const u16 DrawDotsTable[] = {0x8000, 0x4000, 0x2000, 0x1000, 0x0800, 0x0400, 0x0200, 0x0100, 0x0080, 0x0040, 0x0020, 0x0010, 0x0008, 0x0004, 0x0002, 0x0001};
void Draw_Dots(u8 x, u8 y, u8 color)
{
        u8 i0, y0;
        u16 value;

        // 获得坐标
        if ( y >= 32 )
        {
                y0 = y-32;
                i0 = x/16+8;
        }
        else
        {
                y0 = y;
                i0 = x/16;
        }
        value = DrawDotsTable[x%16];
        if (color == 0)
        {
                LCD12864_Buffer[y0][i0] &= ~value;
        }
        else
        {
                LCD12864_Buffer[y0][i0] |= value;
        }
}

/*------------------------------------------------------------------------------
功能:刷新显示
------------------------------------------------------------------------------*/
void Draw_Update(void)
{
        u8 x, y;

        for (y=0; y<64; y++)
        {
                Write_LCD_Command(0x80|y);
                Write_LCD_Command(0x80);
                for (x=0; x<16; x++)
                {
                        Write_LCD_Data(LCD12864_Buffer[y][x]>>8);
                        Write_LCD_Data(LCD12864_Buffer[y][x]);
                }
        }
}

/*------------------------------------------------------------------------------
功能:显示清屏
------------------------------------------------------------------------------*/
void Draw_Clear(void)
{
        u8 x, y;

        for (y=0; y<64; y++)
        {
                for (x=0; x<16; x++)
                {
                        LCD12864_Buffer[y][x] = 0;
                }
        }
}

/*------------------------------------------------------------------------------
功能:显示4*5字符
参数:
        x:写出横坐标
        y:写出纵坐标
        value:字符
------------------------------------------------------------------------------*/
void Draw_Char4x5(u8 x, u8 y, u8 value)
{
        u8 i, j, p, z, a;

        a = m_ch4x5[value][5];
        for (i=0; i<5; i++)
        {
                p = 0x10>>(5-a);
                for (j=0; j<a; j ++)
                {
                        z = m_ch4x5[value][i];
                        if ( z & p )
                        {
                                Draw_Dots(j+x, i+y, 1);
                        }
                        p >>= 1;
                }
        }
}

/*--------------------------------------------------------
功能:显示一行4*5字符
参数:
        x:写出横坐标
        y:写出纵坐标
        value:字符串
        len:长度
---------------------------------------------------------*/
……………………

网友A(2018-06-04):
这程序写得有点奇怪,注释不太完整

网友B(2018-09-13):
就是请问一下,你的那个PAout(7)这是什么管脚哦,是它等于1的作用是什么,还要就是我在写串行的时候,我去掉忙函数之后没什么影响,但是stm32在写并行的时候没写忙函数出现了一些问题

网友C(2019-04-23):
下来试试,好用回来追评

网友D(2019-07-20):
感觉挺怪的

网友E(2019-12-31):
谢谢!!!!参考一下!

网友F(2021-07-11):
怎么没看到主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