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的方波发生器幅度和频率该如何计算

楼主:
因为要设计的信号发生器有数值要求,但我看了论文还是没搞懂单电影的求解发生;
希望这方面强的高手能给点已经;我想知道当调节幅度和频率时R4具体怎么影响

网友A(2017-09-09):
比方说设计一个幅值为3V,频率为20khz要怎么计算

网友B:
1、首先看输出Uo,它有两个可能的电压:
1.1、当输入+>-时,输出Uo=VH(需要看运放的手册,比VCC稍小一点点:如VCC-0.3),由于PD的存在,如果PD的击穿电压Vpd<Vh,则取Uo=VH取Vpd。
1.2、当输入+<-时,输出Uo=VL(需要看运放的手册,比GND稍大一点点:如0.3V)。
2、电阻R2、R3、R4分别接Uo、GND、VCC,这是个简单的分压电路,在运放+输入端分得一个电压V+,受Uo的两个状态影响,V+也会有两个电压:VH+、VL+(简单的基本电路你计算一下)。
3、运放输入-端的电压V-计算就简单了。就是Uo通过R对C进行冲放电。电容上的电压一定在VH+与VL+之间变化,因为这两个点是运放正负输入电压的反转点。
3.1、冲电:Uo=VH通过R对C进行冲电,冲电时间=电容电压从VL+冲至VH+。
3.2、放电:Uo=VL通过R对C进行放电,放电时间=电容电压从VH+降至VL+。
4、输出频率,应化为周期来算,如20K,折合50us=冲电+放电时间。(这是个简单的基础电容冲分的电路,请你自己计算)。
5、输出幅度:=VH-VL,希望=3V,可取稳压管电压=3.3V(需要参考运放手册,查得VL是多少。)

网友B:
以上的计算建立在,运放输入阻抗很大的基础上。这一点,如果运放的输入级是MOS管是可以满足的。
但如果输入级是晶体管,运放只能保证在放大区工作时,其输入阻抗很大。但本电路运放是工作于上下饱和区,并不能保证产生输入电流(输入阻抗很大)。所以理论值与实际会出现较大差异。通常理论计算一下,在附近取值,再实际测量修改参数,即能达成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