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断电后需要重新下载程序 问一下大佬我单片机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7-09-09):
在TB上买了一个IAP15W4K58S4的LQFP64封装的最小开发系统,能正常下载程序并成功驱动LED闪烁,但断电后需要重新下载程序LED才能发光,是不是损坏了

网友A:
芯片型号 : IAP15W4K58S4

关于此芯片的重要说明:
  有定时器0, 定时器1, 定时器2, 定时器3和定时器4
  有4个硬件串口 (UART1, UART2, UART3, UART4)
  有SPI (可用作主模式/从模式)
  有2路PCA/PWM/CCP (可用作DAC)
  有8通道10位精度的A/D
  有6通道增强型带死区控制PWM波形发生器

注意: 芯片上电后所有与PWM相关的IO口均为高阻态
      需将这些口设置为准双向口或强推挽模式方可正常使用
相关IO: P0.6/P0.7/P1.6/P1.7/P2.1/P2.2
        P2.3/P2.7/P3.7/P4.2/P4.4/P4.5
另外还有P1.0/P1.4两个口在上电时为强推挽输出,程序
    初始化时也需将这两个口设置为弱上拉准双向口模式

建议你如果没有什么特别需求,在程序初始化时把所有I/O口设置为准双向口: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while(1)
        {
//                应用程序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型号 : IAP15W4K58S4

关于此芯片的重要说明: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