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B检测和传送轨道 困扰我很久的实用问题

楼主(2017-09-10):
有个困扰我很久的实用问题,真心求教大家。
我想做个PCB传送轨道,大概1米长,作用就是检测是否有PCB进入,并把PCB从进入端传送到另一端。进入端是由人工无规律推入PCB板,传送轨道要把PCB一块接一块排好,不留空,目的是充分利用轨道长度,然后再按固定频率将PCB传送出轨道,一次只送出一块,送出一块后将后面的板送到原来第一块的位置等待传送。
现在我只想到用红外反射检测PCB的进入,其它都还在考虑中,主要指排列板,送出板,其实这些是涉及到结构方面了,请大神指点下。

网友A:
直接购买一个接近开关。安全可靠。
结构方面我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红外反射法不容易调试。最可靠的办法是用光电开关,上面是发射激光,下面是接收激光。板子过来的时候挡住了 ...

光电开关是我第一个设想,但是考虑到工作时间长了会积尘,可能出现检测异常。反射的可以装配在上方,这方面好一点。其它方面妖妖能给点建议吗。多谢!

网友A:
红外反射法不容易调试。最可靠的办法是用光电开关,上面是发射激光,下面是接收激光。板子过来的时候挡住了 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