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HX711称重传感器的电子秤设计与制作详解 含源码 实物 原理图等资料

楼主(2017-09-10):
基于51单片机的电子秤制作资料,基于HX711芯片,,欢迎大家下载.

上电前请保持支架上面无物品且保持支架稳定。

电子秤正面:

电子秤背面:
演示视频:

电子称按键定义说明
采用4X4键盘输入,键盘对应名称如下:
1  2  3  A
4  5  6  B
7  8  9  C
*  0  #  D
其中,【0—9】为数字键
【*】号键为无定义
【#】号键为小数点
【A】键为去皮
【B】键为清除单价
【C】键校准按键
【D】键校准按键
单价输入:输入数字,就可以输入单价,需要输入小数时,就按一下#键输入小数点,然后再输入一位小数。
单价的清除:当前的单价不需要时,就按一下B键将当前的单价数据清零。
去皮按键用法:放上需要去皮的物体,然后按一下A键,数值会显示0,就是把皮重去掉了,当不需要去皮时,就再按一下A按键,取消去皮。
校准方法:连接好传感器和电源线,打开自锁开关,待开机正常显示数值后(开机时保证传感器上不能有物体,且保持稳定),将100g砝码放到传感器上,看重量显示的数值,如果比100g大,就按C键,直到数值显示100;如果数值比100小,就按D键,直到数值显示100.此时拿下砝码,如果什么都不放,示数不为0,就重新开机一次,然后再放上100g砝码,再按照上面的步骤C和D键校准一次就好了,校准后会保存进单片机的EEPROM,下次开机不需要校准了。(校准按键可长按)

原理图:

原理图

原理图

接线方式:
传感器有四根线,白黑红绿
白色接HX711模块的E+
黑色接HX711模块的E-
红色接HX711模块的A-
绿色接HX711模块的A+

HX711模块的VCC接5V电源的正极
HX711模块的GND接5V电源的负极
HX711模块的DT 接单片机的P1.2(也就是单片机的3脚)
HX711模块的SCK接单片机的P1.3(也就是单片机的4脚)

100uF电解电容正极(长脚端)接HX711模块的E+
100uF电解电容负极(短脚端电容体上有白条)接HX711模块的E-

HX711模块有芯片的面要朝上

电子秤元件清单
1)    9*15万用板
2)    STC89C51单片机
3)    40脚IC座
4)    12MHz晶振
5)    30pF瓷片电容*2
6)    10uF电解电容
7)    103排阻
8)    LCD1602液晶
9)    16p排针
10)    16p单排母座
11)    5V有源蜂鸣器
12)    9012三极管
13)    5mm红发红LED
14)    按键*17
15)    1k电阻*2
16)    10k电阻*2
17)    2.2k电阻
18)    4.7k电阻*2
19)    HX711模块
20)    100uF电解电容
21)    4P单排母座
22)    6P单排母座
23)    XH-4P一对(含端子)
24)    压力传感器(含支架)
25)    自锁开关
26)    DC电源插座
27)    USB电源线
28)    导线
29)    焊锡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bit bdata flag_key;
#include "main.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HX711.h"
#include "keyboard.h"
#include "eeprom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long HX711_Buffer = 0;
unsigned long Weight_Maopi = 0;
unsigned long Weight_Maopi_0 = 0;
unsigned int qupi=0;
long Weight_Shiwu = 0;
//键盘处理变量
unsigned char keycode;
unsigned char DotPos;                                   //小数点标志及位置

uint GapValue,GapValue1;

unsigned char idata price;     //单价,长整型值,单位为分
unsigned char idata money;     //总价,长整型值,单位为分
//定义标识
volatile bit FlagTest = 0;                //定时测试标志,每0.5秒置位,测完清0
volatile bit FlagKeyPress = 0;  //有键按下标志,处理完毕清0
//校准参数
//因为不同的传感器特性曲线不是很一致,因此,每一个传感器需要矫正这里这个参数才能使测量值很准确。
//当发现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大时,增加该数值。
//如果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小时,减小改数值。
//该值可以为小数
//#define GapValue 349
sbit LED=P1^1;

volatile bit ClearWeighFlag = 0; //传感器调零标志位,清除0漂

/******************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rom中******************/
void write_eeprom()
{
        SectorErase(0x1000);
        GapValue1=GapValue&0x00ff;
        byte_write(0x2000, GapValue1);
        GapValue1=(GapValue&0xff00)>>8;
        byte_write(0x2001, GapValue1);
        byte_write(0x2060, a_a);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rom中读出来*****************/
void read_eeprom()
{
        GapValue   = byte_read(0x2001);
        GapValue   = (GapValue<<8)|byte_read(0x2000);
        a_a      = byte_read(0x2060);
}

/**************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
void init_eeprom()
{
        read_eeprom();                //先读
        if(a_a != 1)                //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rom
        {
                GapValue  = 3500;
                a_a = 1;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显示单价,单位为元,四位整数,两位小数
void Display_Price()
{
            LCD1602_write_com(0x8c);
                        LCD1602_write_data(price/1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price%100/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price%10 + 0x30);
}

//显示重量,单位kg,两位整数,三位小数
void Display_Weight()
{
            LCD1602_write_com(0x83);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0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000/1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00/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0 + 0x30);
}

//显示总价,单位为元,四位整数,两位小数
void Display_Money()
{
  // unsigned int i,j;

   if (money>9999)         //超出显示量程
   {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6);
     LCD1602_write_word("---.-");
      return;
   }
   if (money>=1000)
   {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6);
           LCD1602_write_data(money/10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money%1000/1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money%100/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money%10 + 0x30);
   }
   else if (money>=100)
   {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6);
           LCD1602_write_data(0x20);
           LCD1602_write_data(money%1000/1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money%100/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money%10 + 0x30);
   }
    else if(money>=10)
   {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6);
          LCD1602_write_data(0x20);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7);
           LCD1602_write_data(0x20);
           LCD1602_write_data(money%100/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money%10+ 0x30);
   }
   else
     {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6);
           LCD1602_write_data(0x20);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7);
           LCD1602_write_data(0x20);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8);
           LCD1602_write_data(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money%10 + 0x30);
   }
}

//数据初始化
void Data_Init()
{
   price = 0;
   DotPos = 0;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0_Init()
{
        ET0 = 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TMOD = 1;       //定时器工作方式选择
        TL0 = 0xb0;
        TH0 = 0x3c;     //定时器赋予初值
        TR0 = 1;        //启动定时器
}

//定时器0中断
void Timer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uchar Counter;
        TL0 = 0xb0;
        TH0 = 0x3c;     //定时器赋予初值

        //每0.5秒钟刷新重量
    Counter ++;
    if (Counter >= 10)
    {
       FlagTest = 1;
           Counter = 0;
    }
}

//按键响应程序,参数是键值
//返回键值:
//         1    2    3    10           //10:清零重量,兼去皮功能
//         4    5    6    11           //11:清除单价
//         7    8    9    12           //12:显示数值偏大调节按键
//         14   0    15   13           //14:无功能(用于扩展)15:小数点   13:显示数值偏小调节按键

void KeyPress(uchar keycode)
{
        switch (keycode)
        {
                case 0: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case 5:
                case 6:
                case 7:
                case 8:
                case 9:        //目前在设置整数位,要注意price是整型,存储单位为分
                        if (DotPos == 0)
                        {                        //最多只能设置到千位
                                if (price<100)
                                {
                                        price=price*10+keycode*10;
                                }
                        }//目前在设置小数位
                        else if (DotPos==1)  //小数点后第一位
                        {
                                price=price+keycode;
                                DotPos=2;
                        }
                        Display_Price();
                        break;
                case 10:   //去皮键
                        if(qupi==0)
                                qupi=Weight_Shiwu;
                        else
                                qupi=0;
                        Display_Price();
                        //                 FlagSetPrice = 0;
                        DotPos = 0;
                        break;
                case 11:        //删除键
                        price=0;
                        DotPos=0;
                        Display_Price();
                        break;
                case 12:           //加
                        if(GapValue<10000)
                        GapValue++;

                        break;
                case 13:   //减
                        if(GapValue>1)
                        GapValue--;
                        break;
                case 15:   //小数点按下
                        DotPos = 1;      //小数点后第一位
                        break;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init_eeprom();  //开始初始化保存的数据
        Init_LCD1602();                                                                        //初始化LCD1602
   EA = 0;
   Data_Init();
   Timer0_Init();
   //初中始化完成,开断
   EA = 1;

//        Get_Maopi();
        LCD1602_write_com(0x80);                                                //指针设置
   LCD1602_write_word(" Welcome To Use ");        //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                                                //指针设置
   LCD1602_write_word("Electronic Scale");
//   Delay_ms(2000);
   Get_Maopi();
   LCD1602_write_com(0x80);                                                //指针设置
   LCD1602_write_word("WE:0.000 PR:00.0");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                                //指针设置
   LCD1602_write_word("MONEY:  0.00    ");
   Display_Price();
//        Get_Maopi();                                //称毛皮重量

        while(1)
        {
//每0.5秒称重一次
          if (FlagTest==1)
                {
                        Get_Weight();
                        FlagTest = 0;
                }

          keycode = Getkeyboard();
          //有效键值0-15
          if (keycode<16)
          {
                 KeyPress(keycode);
                 Buzzer=0;
                 Delay_ms(100);
                 Buzzer=1;
                 while(keycode<16)
                 {
                        if(keycode==12||keycode==13)
                        {
                                Buzzer=0;
                                 Delay_ms(10);
                                 Buzzer=1;
                                 KeyPress(keycode);
                                 Get_Weight();
                                 flag_key=1;
                        }
                        keycode = Getkeyboard();
                 }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
//****************************************************
//称重
//****************************************************
void Get_Weight()
{
        Weight_Shiwu = HX711_Read();
        Weight_Shiwu = Weight_Shiwu - Weight_Maopi;                //获取净重

        Weight_Shiwu = (unsigned int)((float)Weight_Shiwu*10/GapValue)-qupi;         //计算实物的实际重量
        if(Weight_Shiwu > 10000)                //超重报警
        {
                Buzzer = !Buzzer;
                LED=!LED;
                LCD1602_write_com(0x83);
           LCD1602_write_word("-.---");
        }
        else
        {
                if(Weight_Shiwu==0)
                LED=1;
                else if(Weight_Shiwu>0)
                LED=0;
                Buzzer = 1;
……………………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2017-12-05):
最近正在学习hx711,非常感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B(2018-02-02):
是好东西啊,可惜我下不了

网友C:
hx711 56引脚与称重传感器连接处为什么要接100uf的电解电容?

网友C:
你知道为什么HX711的56引脚要接100uf的电容吗?这个电容大小取值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D:
//****************************************************
//获取毛皮重量
//****************************************************
void Get_Maopi()
{
        unsigned char clear;
mm:        Weight_Maopi_0 = HX711_Read();
        for(clear=0;clear<10;clear++)
        {
                Buzzer=1;
                LED=1;
                Delay_ms(100);
                LED=0;
                Delay_ms(100);
        }
        Weight_Maopi = HX711_Read();
        if(Weight_Maopi/GapValue!=Weight_Maopi_0/GapValue)
        goto mm;
        Buzzer=0;
        Delay_ms(500);
        Buzzer=1;
}
在这里,会死循环呢,也就是说,每次获取的数值 不能完全一样呢。
我只能将mm:        Weight_Maopi_0 = HX711_Read()>>8;
为什么我的传感器偏差这么大呢?
你们都是这样很稳定的吗?

网友E(2018-03-08):
为啥我的1602上啥都不显示。。。

网友F:
好东西感谢楼主有不懂的可不可以问你

网友G:
谢谢楼主了,最近正在尝试

网友H:
用海芯的芯片来做项目呀

网友I:
大神们,很喜欢这个制作,想自己试一试,但是没有足够的黑币去下载,谁能帮帮我,发我邮箱吗?谢谢了,我邮箱是1056765759@qq.com.万分感谢

网友J:
谢谢分享,我也想做一个电子称看看!

网友K(2018-04-13):
这个很实用,很好的学习案例,谢谢。

网友L:
楼主,代码编译不通过啊,我用的是keil4“v9.56”版本

网友M:
引用 网友E:
为啥我的1602上啥都不显示。。。

你好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N:
很想看看称重传感器的资料

网友O:
按照视频演示,我的负值(抬起传感器的状态),不是现实----,却是一个很大重量的数字,请教楼主,这是为嘛?难道传感器差别这么大?

网友P:
为什莫keil中会编译不成功

网友Q:
为什么我焊出来的有问题呀?就是开始调好了,断电在开机的时候重量就会一直显示超量程?我焊了两个都是同样的问题,请大神回答一下

网友Q:
可以回答一下我的问题吗?

网友R:
好东西,值得分享,谢谢楼主的无私精神。

网友R:
好东西,值得分享,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S:
好厉害啊..... 可以做成厨房秤...

网友P:
楼主,为什么这个键盘改了端口,就会出现数据溢出问题,只能输入到25.5,25.6就会变成00.0,25.7就会便成00.1?

网友P:
大神,这个程序怎末加入串口通信程序?

网友T:
请问一下楼主用什么软件画的原理图?proteus还是altium design

网友U(2018-05-15):
怎么在KEIL里面编译失败呢

网友V:
这个称重传感器可不可以用其他的称重传感器代替,我没找到你这个,然后测出来的数据不准确

网友V:
我在下载程序的时候,并不能调用他的子程序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W:
引用 网友M:
你好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什么都不显示

网友X:
引用 网友C:
hx711 56引脚与称重传感器连接处为什么要接100uf的电解电容?

同问,同学,你明白为什么接电解电容没

网友Y:
最近刚刚好想把这个代码改成stm32的形式的,需要里面的.c.h代码 谢谢楼主!

网友Z:
怎么下载能不能发一下我的qq  1015516362  谢谢

网友AA:
其他里面有仿真么

网友AB:
引用 网友E:
为啥我的1602上啥都不显示。。。

看看en rs rw口连得对不对,或者拿万用表检测一下是否短路

网友AC:
好东西啊,不知道有不有stm32的程序,现在的电子秤,都是显示屏做的好

网友AC:
程序有问题,case 0 1 2 3 4 5 6 7 8 9:后面都没有函数执行,麻烦楼主修改一下

网友AD(2018-06-18):
正好遇到类似的实验题目 多谢LZ分享 我研究研究

网友AE:
楼主太强大了,正在学习XH711

网友AF:
引用 网友E:

请问知道为什么了吗

网友AG:
你好,请问程序烧录进去1602没显示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H(2018-07-23):
请问怎么把kg改成g,三位整数一位小数

网友AI:
请问,我那个100g的砝码放上去显示的是0.193这个应该在哪里改呢?

网友AJ:
东西,值得分享,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AJ:
临时抱佛脚,,看起来很不错的杨总

网友AK(2018-08-25):
有用,有帮助

网友AL:
太强了 厉害了 程序(((o(*゚▽゚*)o)))!!!

网友AL:
引用 网友T:
请问一下楼主用什么软件画的原理图?proteus还是altium design

采用的时AD

网友AM:
我也是用这种芯片做的但是最后就是  不放任何重物的时候  不能保持在0  一直在  变

网友AN:
很好的制作,如果把程序搞得很明白,以后可以从事电子秤开发了,呵呵

网友AO:
keil中编译出现问题了,想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 ERROR L121: IMPROPER FIXUP
    MODULE:  keyboard.obj (KEYBOARD)
    SEGMENT: ?PR?GETKEYBOARD?KEYBOARD
    OFFSET:  001BH
*** ERROR L121: IMPROPER FIXUP
    MODULE:  keyboard.obj (KEYBOARD)
    SEGMENT: ?PR?GETKEYBOARD?KEYBOARD
    OFFSET:  0021H
*** ERROR L121: IMPROPER FIXUP
    MODULE:  keyboard.obj (KEYBOARD)
    SEGMENT: ?PR?GETKEYBOARD?KEYBOARD
    OFFSET:  00CAH

网友AM:
引用 网友P:
大神,这个程序怎末加入串口通信程序?

串口通信一大堆  你自己加协议 ,不需要加的话 就用例程里面人家做好的通信就可以了,看看自己用的串口几,在进行修改 。

网友AP:
非常实用的资料

网友AQ(2018-10-07):
有功能框图吗

网友AR:
很好的资料,很清楚明白

网友AI:
引用 网友P:
楼主,为什么这个键盘改了端口,就会出现数据溢出问题,只能输入到25.5,25.6就会变成00.0,25.7就会便成00 ...

前面是用unsigned char定义的price和mony的值所以范围只能在0到255

网友AS:
这个很实用!

网友AT:
楼主,为啥我的一开始就有数据还一直晃动,去皮也去不掉,称重更是一直跳

网友AU:
楼主牛逼啊啊啊啊

网友AV(2018-11-07):
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AW:
有人分享一下? QQ邮箱1109859078 @qq.com  急需 ,谢谢大佬

网友AX:
请问proteus中怎么查找HX711芯片??

网友AY:
为什么1602没有显示内容

网友AZ(2018-12-07):
引用 网友AT:
楼主,为啥我的一开始就有数据还一直晃动,去皮也去不掉,称重更是一直跳

解决了吗?我的电子秤也是,数据不稳定,而且初始值不是0 ,跳动非常大

网友BA:
谢谢楼主分享,帮了很大的忙

网友BB:
可以把程序发给我吗qq1606818598

网友BC:
最近在学,感谢分享

网友BD(2019-03-14):
如果不接单片机,用表能不能量出电压值?

网友BE:
//****************************************************
//获取毛皮重量
//****************************************************
void Get_Maopi()
{
        unsigned char clear;
mm:        Weight_Maopi_0 = HX711_Read();
        for(clear=0;clear<10;clear++)
        {
                Buzzer=1;
                LED=1;
                Delay_ms(100);
                LED=0;
                Delay_ms(100);
        }
        Weight_Maopi = HX711_Read();
        if(Weight_Maopi/GapValue!=Weight_Maopi_0/GapValue)
        goto mm;
        Buzzer=0;
        Delay_ms(500);
        Buzzer=1;
}
在这里,会死循环呢,也就是说,每次获取的数值 不能完全一样呢。
我只能将mm:        Weight_Maopi_0 = HX711_Read()>>8;
为什么我的传感器偏差这么大呢?
你们都是这样很稳

网友BF:
下载了源代码,但是没有.h文件,就有错,怎么弄啊,求指教。

网友BG:
程序有问题  我自己改好了

网友BH(2019-04-13):
引用 网友BI:

学习学习

网友BJ:
楼主真乃神人也!!!

网友BK:
想知道这些零件有打包卖的没

网友BL(2019-05-24):
很不错,整齐完美

网友BM:
在别地方链接没下载就扣分!怨哉?

网友BN:
大神们,很喜欢这个制作,想自己试一试,但是没有足够的黑币去下载,谁能帮帮我,发我邮箱吗?谢谢了,我邮箱是1184716995@qq.com.万分感谢

网友BO:
为甚么称不了重呢,界面毫无反应

网友BP:
受教了,感谢,很有用。

网友BQ(2019-07-15):
很不错的教程和原理图真棒

网友BQ:
很不错的学习教程 推荐一下 正在学习中

网友BR:
真棒  你真的很厉害

网友BR:
楼主人真好 真棒

网友BS:
引用 网友D:
//****************************************************
//获取毛皮重量
//************************ ...

我的也是

网友BT:
LCD太亮怎么办?

网友BT:
引用 网友AY:
为什么1602没有显示内容

你解决了吗?我感觉是太亮的原因

网友BU(2019-09-17):
非常实用

网友BV:
引用 网友D:
//****************************************************
//获取毛皮重量
//************************ ...

精度越高的传感器,越不稳定,你可以采样多次,然后取平均值,我当时就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BW(2019-10-19):
电阻应变式压力传感器使用是正确的。

网友BX:
一直在研究传感器刚好下载下来研究下。

网友BY:
请问楼主,这个电子秤的量程多大

网友BZ(2019-11-28):
哪里有标定呀?怎么标定的?

网友CA(2020-01-01):
共享资料的黑币奖励!

网友CB(2020-03-12):
引用 网友AO:
keil中编译出现问题了,想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 ERROR L121: IMPROPER FIXUP

访问内存指令超出指令的寻址范围了,例如 MOVX @Ri 指令超出了PDATA段的范围,或者是ACALL 指令超出了2k的寻址范围.
检查你的调用子函数的命令.特别是那些LCALL,ACALL等

据说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程序大小超出选定器件的内存大小,在设置中将 code room size 改为 large即可

网友CC:
您好,想问一下是直接串口还是iic

网友CD:
感谢楼主分享,最近正好在学

网友CE(2020-04-29):
真心做得好

网友CF:
传感器用的是什么

网友CG(2020-10-17):
我一直想学习一下这样的编程呢!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CH(2020-11-29):
为什么演示视频我看不见

网友CI:
原理图中压力传感器在哪啊

网友CJ:
想了解下校准部分,里面有没?

网友CK:
51有你更精彩!!

网友CL(2021-03-14):
把单价的名称PR改了后 键盘输入2个数会乱码 依次输入6和9单价却显示17.8,该回名称后依旧显示错误 怎么搞???

网友CM(2021-05-12):
大哥 能帮忙设计一个pcb板吗 DIY小玩意迫切需要,自己也从来没接触过  就很着急 有chang 很简单的pcb板 有原理图 电路比较简单 谢谢大哥

网友CN(2021-08-23):
对我帮助很大,很详细

网友CN:
这个电路图是不是只有 一部分

网友CN(2021-11-10):
我做出实物了,但是显示屏上对压力传感器那块不显示,电路图我核查过了没有问题。

网友CN:
引用 网友E:

我的显示,但是给压力传感器施压显示屏上不显示,表示迷茫,电路图也没有问题

网友CO(2022-01-02):
有没有proteus仿真图啊

网友CP(2022-02-24):
下载的资料怎么没有原理图呀

网友CQ:
经典的东西值得学习

网友CR:
最重要难道不是传感器吗?楼主不该说明一下型号啥的吗?

网友CS(2023-02-25):
引用 网友Q:
为什么我焊出来的有问题呀?就是开始调好了,断电在开机的时候重量就会一直显示超量程?我焊了两个都是同样 ...

不知道哪里代码有点问题,不知道用久几次就会超量程了。换单片机可以,但是多用几次就不行了

网友CS:
引用 网友BG:
程序有问题  我自己改好了

请问下程序怎么改呀,我也发现有问题。是不是传感器校准那出问题,现在传感器称重不变,一直显示0。之前又会显示超重报警

网友CT:
首先上电是需要校准吗

网友CU:
楼主的分享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CV:
楼主太强了,代码很详细

网友CW(2023-04-17):
请问各位大佬LCD1602一片空白怎么解决吗

网友CV: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滤波啊

网友CX:
原理图怎么下载

网友CY:
手头HX711比较多,能否改一下这个电路和代码,做成电压电流表?

网友CZ(2025-03-03):
大质量怎么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