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循环增加1 怎么我这个按键次数每次都加2啊?难道说我很2

楼主(2017-09-10):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Key_Push,Key_Value=7,Key_Times=0,Key;

sbit K1 = P1^0;
sbit K2 = P1^1;
sbit K3 = P1^2;

void delay1ms(uint x)
{
     uchar i;
     while(x--)
     for(i=0;i<125;i++)
     ;
}

uchar Button_Scan()
{
     Key_Push=0x00;
     Key_Push|=K3;
     Key_Push <<= 1;
     Key_Push|=K2;
     Key_Push <<= 1;
     Key_Push|= K1;
     return(Key_Push^Key_Value);
}

void Button_Proc()              //取按键值
{
     EA = 0;
     if((Key_Value&0x01)==0)  // K1按下,取键值1
     {
         Key=1;
     }
     else if((Key_Value&0x02)==0) // K2按下,取键值2
     {
          Key=2;
     }
    else if((Key_Value&0x04)==0) // K3按下,取键值3
     {
          Key=3;
     }
     EA = 1;
}

void Button()    //取键值,并且记录按键次数
{
     if(Button_Scan())
     {
          delay1ms(10);
          if(Button_Scan())
          {
               Key_Times++;
               if(Key_Times==8)
               Key_Times=0;
               Key_Value=Key_Push;
               Button_Proc();

          }
     }
}

void main()
{
     while(1)
     {
          Button();
          P3=Key_Times;
     }
}

按键扫描程序调试过程当中,发现Key_Times怎么每次加2,没有找出问题!

网友A:
需要设置按键抬起标志,否则会重复计数。楼主这个按键程序如果用于组合键功能才有意义,否则是简单问题复杂化。

网友B:
你没有按键抖动处理,按一次单片机会检测到有多次的脉冲

网友C:
加延时在判断

网友D:
你没有,消抖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设置按键抬起标志,否则会重复计数。楼主这个按键程序如果用于组合键功能才有意义,否则是简单问题复杂 ...

是在另外一个程序里面包含这个按键扫描程序,当然在原来程序加上while(Button_Scan);可以解决问题,只是没有看出来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加2?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没有,消抖的代码???

有消抖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按键抖动处理,按一次单片机会检测到有多次的脉冲

有消抖,  if(Button_Scan())
     {
          delay1ms(10);
          if(Button_Scan())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在另外一个程序里面包含这个按键扫描程序,当然在原来程序加上while(Button_Scan);可以解决问题,只是 ...

你可以仔细观察一下,你这程序按键按下计一次数,抬起再计一次数。核心问题在Key_Value=Key_Push;
给你改了一下,你试试: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Key_Push,Key_Value=7,Key_Times=0,Key;
sbit K1 = P1^0;
sbit K2 = P1^1;
sbit K3 = P1^2;
bit x=0;//按键标志位

void delay1ms(uint x)
{
     uchar i;
     while(x--)
     for(i=0;i<125;i++);
}

uchar Button_Scan()
{
     Key_Push=0x00;
     Key_Push|=K3;
     Key_Push <<= 1;
     Key_Push|=K2;
     Key_Push <<= 1;
     Key_Push|= K1;
//     return(Key_Push^Key_Value);
     return Key_Push;
}
/*
void Button_Proc()              //取按键值
{
     if((Key_Value&0x01)==0)  // K1按下,取键值1
     {
         Key=1;
     }
     else if((Key_Value&0x02)==0) // K2按下,取键值2
     {
          Key=2;
     }
    else if((Key_Value&0x04)==0) // K3按下,取键值3
     {
          Key=3;
     }
}
*/

void Button()    //取键值,并且记录按键次数
{
        if(Button_Scan()!=Key_Value)
        {
                delay1ms(10);
                if(Button_Scan()!=Key_Value)
                {
                        if(x==0)
                        {
                                x=1;//防止重复计数
                                Key_Times++;
                                if(Key_Times==8)
                                        Key_Times=0;
//                                Key_Value=Key_Push;
//                                Button_Proc();
                                switch(Button_Scan())//取键值,3个键共组合有8个状态,去除0x07可以产生7个键值
                                {
                                        case 0x00: Key=0; break;
                                        case 0x01: Key=1; break;
                                        case 0x02: Key=2; break;
                                        case 0x03: Key=3; break;
                                        case 0x04: Key=4; break;
                                        case 0x05: Key=5; break;
                                        case 0x06: Key=6; break;
//                                        case 0x07: Key=7; break;
                                }
                        }
                }
        }
        else x=0;
}

void main()
{
     while(1)
     {
          Button();
          P3=Key_Times;
     }
}

网友E:
延时防抖动,看一哈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仔细观察一下,你这程序按键按下计一次数,抬起再计一次数。核心问题在Key_Value=Key_Push;
给你 ...

谢谢老兄提醒,确实是按下加1,松开又加1,
经过仔细分析 Key_Value=Key_Push;发现问题:
假如第一次按下K2,Key_Push=0x02,K2键没有松开,
下一轮Button_Scan(),Key_Value=Key_Push,其返回值为0,不会再次进入if条件,直至按键松开,
但是按键松开之后,问题来了,此时Key_Push=0x00;Key_Push!=Key_Value,满足if(Button_Scan())
的条件,因此又执行一次!!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兄提醒,确实是按下加1,松开又加1,
经过仔细分析 Key_Value=Key_Push;发现问题:
假如第一次按 ...

Key_Value你这个值初始值直接给0x00就可以了,后面不要给复制就可以

网友G:
加一个延时就行,你写个延时函数,在每个按键判断的后面都延迟个5毫秒就不会加2了

网友H:
按键检测,消抖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