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函数的运行

楼主(2017-09-10):
中断函数是怎样运行的,与主函数的运行会不会有冲突?

网友A:
当中断发生时,MCU暂停运行主函数,先执行中断函数,完成后继续从暂停点运行主函数,中断函数与主函数的运行会有可能冲突,这是编程时要注意避免的,方法有很多,要看具体应用,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

网友B:
计算机任何时刻只能执行处理一个地方,主程序、中断程序等等,都是程序,对计算机来说都一样的取指执行。
所谓中断程序,只是强行要求计算机执行某个地方的程序,而暂停现行的程序运行。这个被强行进入执行的程序就叫“中断程序”,当中断程序执行完毕后,需要用一条RETI的指令,返回原来被打断的程序运行的地方,再继续原来的程序。

网友B:
所谓冲突,就是中断会强制暂停现行的程序,而不管这个地方是不是能暂停(如果中断未被阻止的话)。
所以需要写程序的人仔细规划、安排。

网友C:
单片机中断有:定时器中断;外部中断;UART中断;等其他中断......就单个中断而言当满足发生中断的条件时就会触发中断。例如定时器中断当设定的时间到的时候就会发生中断,中断与主函数有时候还是有一些的冲突的,中断运用不合理的时候会得不到理想的效果的,建议查一下中断方面的知识,三言两语也说不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