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错误求指点

楼主(2017-09-10):
我是Proteus初学者,想做一个模拟MOS电流电路,仿真时提示一下错误,求指点多谢了!

电路,把MOS换成三极管就不会报错了

电路,把MOS换成三极管就不会报错了

错误提示!

错误提示!

网友A:
你放的是哪种三极管?

网友A:
你换的是哪种三极管呢?NPN还是PNP的?

楼主:
求指点啊

网友B:
使用翻译工具小软件不就能知道啥意思了嘛,关键是要了解如何正确使用这些元器件

网友C:
Q1没有仿真模型,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D:
换个管子啊,没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翻译工具小软件不就能知道啥意思了嘛,关键是要了解如何正确使用这些元器件

什么软件?是“金山词霸”这一类的英文翻译软件吗?还是有专门应对仿真软件的 翻译工具?

网友E:
你用的MOS管,但是栅极无驱动。这个电路工作不起来。

网友F:
应该是没有模型

网友G:
你这用的是NMOS管,根据电路原理应该用PMOS管,并且要在G极与Vcc间接1个10K~100K电阻,否则按下键MOS管可以导通,但键抬起后因MOS管结电容无放电回路而不能截止。常用低压PMOS管:Si2301/AP2301/SI2305/XP152A/IRLML6401/IRML6402/AO3423

网友H:
电路错得太离谱了。

网友I:
没有模型,换一个管吧

网友J(2019-01-02):
那是电压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