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51单片机的温控系统程序+仿真图 还带压力显示

楼主(2017-09-10):
使用pt100测温度,经过放大器放大后的电压值乘以236就是实际的温度值0.42V对应100度,0V对应0度,经过ad运算显示出来,其他滤掉,就只显示0-100度,0-100对应输出0-5v的电压使用DA,功能,ad和da使用同个芯片,就是实现0-100显示,温度变化的同时da输出0-5v。
第二个就是压力传感器输出芯片ad输入0-5v,对应压力6-8pad,显示出来。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NOP() _nop_()
#define Delay5us()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define LCD_LINE_ONE 1
#define LCD_LINE_TWO 2

sbit LCD_RS = P2^0 ;
sbit LCD_RW = P2^1 ;
sbit LCD_EN = P2^2 ;

sbit SCL = P1^1;
sbit SDA = P1^2;

sbit BEEP = P1^0;
uchar temp = 40;
uchar pres = 40;
uint Voltage[]={'0','0','0'};                                                //AD的LCD显示值
unsigned char LCD_Line_1[] = {"TEMP:             "};//TEMP-是温度值
unsigned char LCD_Line_2[] = {"PRES:             "};//PRES-是压力值

extern void Convert_To_Voltage(uint val);                        //函数声明
uchar IIC_ERROR;                                                                        //IIC错误标志

void Delay(uint ms)                                //延时函数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bit LCD_Busy_Check()                        //检测忙信号
{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Delay5us();
        Result = (bit)(P0&0x80);
        LCD_EN = 0;
        return Result;
}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cmd)//LCD写命令
{
         while(LCD_Busy_Check());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_nop_();
        _nop_();
        P0 = cmd;
        Delay5us();
        LCD_EN = 1;
        Delay5us();
        LCD_EN = 0;
}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LCD写数据
{
        while(LCD_Busy_Check());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dat;
        Delay5us();
        LCD_EN = 1;
        Delay5us();
        LCD_EN = 0;
}

void LCD_Set_Position(uchar pos)                                //LCD显示位置设置
{
        if(pos == LCD_LINE_ONE)
                LCD_Write_Command(0x80);
        else
                LCD_Write_Command(0xc0);
}
void LCD_Display_A_Line(uchar Line_Addr,uchar s[])//LCD显示行
{
         uchar i;
        LCD_Set_Position(Line_Addr);
        for(i=0;i<16;i++)
        {
                 LCD_Write_Data(s[i]);
        }
}
void LCD_Dispay(void)                                                        //LCD实时显示
{
        Convert_To_Voltage(temp*5);
        LCD_Line_1[6]= Voltage[2];
        LCD_Line_1[7]= Voltage[1];
        LCD_Line_1[8]= '.';
        LCD_Line_1[9]= Voltage[0];
        LCD_Line_1[11]= 'C';
        LCD_Line_1[12]= 'e';
        LCD_Line_1[13]= 'n';
        LCD_Line_1[14]= 't';
        LCD_Display_A_Line(LCD_LINE_ONE,LCD_Line_1);//温度显示

        Convert_To_Voltage(pres);
        LCD_Line_2[6]= Voltage[2]+6;
        LCD_Line_2[7]= '.';
        LCD_Line_2[8]= Voltage[1];
        LCD_Line_2[9]= Voltage[0];
        LCD_Line_2[11]= 'p';
        LCD_Line_2[12]= 'a';
        LCD_Display_A_Line(LCD_LINE_TWO,LCD_Line_2);//压力显示
}
void LCD_Initialise()                                                        //LCD初始化
{
         LCD_Write_Command(0x38);Delay(5);
        LCD_Write_Command(0x0c);Delay(5);
        LCD_Write_Command(0x06);Delay(5);
        LCD_Write_Command(0x01);Delay(5);

        LCD_Display_A_Line(1,LCD_Line_1);
        LCD_Display_A_Line(2,LCD_Line_2);
}
/********************************PCF8591部分************************************/
void Convert_To_Voltage(uint val)//电压换算成温度或压力
{
         uint Tmp;
        Tmp = val;
        Voltage[2] = Tmp/100+'0';
        Tmp = Tmp%100*10;
        Voltage[1] = Tmp/100+'0';
        Tmp = Tmp%100*10;
        Voltage[0] = Tmp/100+'0';
}

/*****************IIC初始化*****************/
void delay()
{;;}

void start()//停止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DA=0;
        delay();
}

void stop()      //启动
{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

void respons()//应答信号
{
        uchar i;
        SCL=1;
        delay();
        while((SDA==1)&&(i<250))
        i++;
        SCL=0;
        delay();
}

void init()      //初始化PCF8591接口
{
        SDA=1;
        delay();
        SCL=1;
        delay();
}

uchar read_byte()//对PCF8591读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i,k;
        SCL=0;
        delay();
        SDA=1;
        delay();
        for(i=0;i<8;i++)
        {
                SCL=1;
                delay();
                k=(k<<1)|SDA;
                SCL=0;
                delay();
        }
        return k;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对PCF8591写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i,temp1;
        temp1=date;
        for(i=0;i<8;i++)
        {
                temp1=temp1<<1;
                SCL=0;
                delay();
                SDA=CY;
                delay();
                SCL=1;
                delay();
        }
        SCL=0;
        delay();
        SDA=1;
        delay();
}

void write_add(uchar control,uchar date)//输出电压
{
        start();
        write_byte(0x90);
        respons();
        write_byte(control);
        respons();
        write_byte(date);
        respons();
        stop();

}

uchar read_add(uchar control)//读取AD转换值
{
        u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0x90);
        respons();
        write_byte(control);
        respons();
        start();
        write_byte(0x90+1);
        respons();
        date=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e;

}

void main()
……………………

网友A(2017-10-22):
大神  temp=read_add(0x40)得到的值是温度么   不是ad转化的电压值?

网友B(2018-01-15):
大神,如果针对此电路,需要测一百以上的温度,该如何改电路啊

网友C:
程序内容是用的PCF8591,不是题目上说的PT100。

网友D(2018-05-06):
看看了,再说了,应该不错

网友D:
看看看再评价了。是不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说得对

网友E:
用c83单片机效果一样吗???

网友G:
真的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H:
怎么调节压力的值,让其变化范围大一些呢

网友I(2018-06-07):
楼主威武,我做的题目不让用数字传感器,无奈只好四处找找有没有PT100的。

网友J(2018-08-14):
很好很好

网友K(2018-10-24):
就是在找Pt100啊,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L:
楼主!有做过用热电偶控制300度的案列吗??

网友M:
大哥 你这个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是多少啊

网友N(2019-01-13):
感谢楼主,新接项目正好用到PT100仿真,找了一下午资料不会话仿真图!!!!谢谢楼主

网友N:
这个PT100,可不可以直接不加放大电路,然后直接引出来一个节点然后用8591读取呢

网友O(2019-03-28):
有热电偶的资料吗

网友P(2019-05-13):
请问:如果只要温度显示,不要压力显示,程序应该如何修改呢?

网友Q:
想请问为什么电压值乘以236就是温度值?

网友R:
可以  很强大很给力

网友S(2019-06-12):
刚好需要这个作为参考程序,谢谢

网友T:
怎么将温度测量范围放大?负温度怎么写程序?

网友U:
引用 网友B:
大神,如果针对此电路,需要测一百以上的温度,该如何改电路啊

不用改电路,程序这两个地方成这样就好了:
        Convert_To_Voltage(temp*5);
        LCD_Line_1[7]= Voltage[3];
        LCD_Line_1[8]= Voltage[2];
        LCD_Line_1[9]= Voltage[1];
        LCD_Line_1[10]= '.';
        LCD_Line_1[11]= Voltage[0];
        LCD_Line_1[12]= 'C';
        LCD_Line_1[13]= 'e';
        LCD_Line_1[14]= 'n';
        LCD_Line_1[15]= 't';
        LCD_Display_A_Line(LCD_LINE_ONE,LCD_Line_1);//温度显示

void Convert_To_Voltage(uint val)//电压换算成温度或压力
{
        uint Tmp;
        Tmp = val;
        Voltage[3] = Tmp/1000+'0';
        Tmp = Tmp%1000*10;
        Voltage[2] = Tmp/1000+'0';
        Tmp = Tmp%1000*10;
        Voltage[1] = Tmp/1000+'0';
        Tmp = Tmp%1000*10;
        Voltage[0] = Tmp/1000+'0';
}

网友V:
麻烦问一下Pt100是三线的吗?

网友W(2019-08-22):
引用 网友V:
麻烦问一下Pt100是三线的吗?

有三线的,也有两线的,三线是线材补偿,因为PT100本身电阻比较小,引线长了后引线的电阻就不能忽略不计了,为了测量更精确才加入另一条线进行补偿。

网友X(2020-12-28):
引用 网友F:

是温度值

网友Y(2022-04-29):
请问一下这个输出电压乘上236对不上实际温度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