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码管的问题,请大神指教,谢谢!

楼主(2017-09-10):
我是想让8个数码管同时显示1到F的连续变化,即显示123456789abcdef,可是总是显示不出来,要不就全亮不显示,要不就亮第一个或者最后一个。难受,就是写不出来;劳请大神帮忙;我写的代码如图,共阴数码管,锁存器控制显示字符,由P0管脚控制,138译码器控制哪个数码管显示,由P2^2,2^3,2^4控制。感激不尽。

网友A:
换个专业试试

网友B:
额。。。。代码是完整的吗?

网友C:
你先要弄明白你写的switch(1)是想做什么。

网友D:
学习不能闭门造车,应借鉴他人成功的例子。找来一个类似的程序,将其看懂,再试探着进行修改,当你修改成功了,类似的程序你也都懂了。下面给你一个你需要的成功的程序,请参考。
/*--头文件--*/
#include<reg51.h>   //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头文件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uint=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uchar=unsigned char
/*--定义全局变量--*/
uint code Table_P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段码表0-7
uint code Table_P0AF[]={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段码表8-F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int xms)       //延时子程序
{
        uint i,j;                //设定i、j为无符号16位整型数据
        for(i=xms; i>0; i--)     //第一级延时循环
          for(j=110; j>0; j--);  //第二级延时循环
}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主函数,一个程序中必须有一个且只能有一个主程序。这是一个无返回值无参数函数
{
        while(1)      //大循环,没有这个大循环程序只运行一次就停止了
          {
            uchar i,j;               //设定i为无符号8位字符型数据
            for(i=0; i<8; i++)   //选择段码值
              {
                  P1=0x00;     //将8位数码管全显示数据送位选-P1
          P0=Table_P0[i];    //根据for选择段码i值,送段选-P0
          delay(800);          //调用延时子程序
              }
                 for(j=0; j<8; j++)  //选择段码值
              {
          P0=Table_P0AF[j];  //根据for选择段码i值,送段选-P0
          delay(800);            //调用延时子程序
              }
          }
}

网友E:
关键是要弄清动态显示的基本原理,弄清后你要怎么显示就怎么显示。盲目实践,事倍功半。
给你介绍2本书,张志良编著的:《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程序(双解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与其他书比较一下,有比较才能有鉴别!绝不忽悠你!
其中,有7个案例是动态显示:
实例56  PNP晶体管选通3位共阳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57  74LS139选通4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57
实例58  74LS138选通8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58
实例59  74LS595串行选通8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60  8255A扩展8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63  8155扩展8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64  MAX7221控制8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专业试试

?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代码是完整的吗?

嗯,完整的,switch中是控制哪个数码管亮,table是控制显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要弄明白你写的switch(1)是想做什么。

是控制哪个数码管亮,我这个数码管是由138译码器控制的,就是由p22,p23,p24三个管脚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不能闭门造车,应借鉴他人成功的例子。找来一个类似的程序,将其看懂,再试探着进行修改,当你修改成功 ...

额,最大的问题是我这个是由138译码器控制数码管亮的,也就是说不能控制全亮。必须通过循环控制每一个亮,然而这样的话时间必须足够小人眼才能分辨不出来。

网友F:
硬件电路发出来看看呗

网友G:
在大家希望得到帮助的时候,能够帮助就帮,不能帮也不要阴阳怪气说些没用的风凉话。

网友H:
SWITCH语句没必要,在每个数码管显示后都必须加延时(自己调试一个合适的时间很简单)如果你用for语句,那么你X的变化的延时最好也用FOR。如:for(){for(决定X的变化速度){}}

楼主:
这是硬件电路,也许你们都没注意到重点,就是数码管的显示不是由p0口或者p1口控制的,而是由三个管脚通过译码器控制8个数码管,然而通过译码器控制的话是无法同时点亮8个数码管的,只能一个一个点亮,时间快的话让人视觉残留以为同时亮了。以下是硬件电路,感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硬件电路发出来看看呗

发下面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大家希望得到帮助的时候,能够帮助就帮,不能帮也不要阴阳怪气说些没用的风凉话。

谢谢,大家互相帮助,互相进步。没有谁是一步登天的,都是慢慢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SWITCH语句没必要,在每个数码管显示后都必须加延时(自己调试一个合适的时间很简单)如果你用for语句,那 ...

但那样还是没用啊

网友I:
看一下这个芯片的详细介绍

网友H: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A1=P1^2;
sbit B1=P1^3;
sbit C1=P1^4;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ms(uchar x)
{
     uint i,j;
     for(i=x;i>0;i--)
             for(j=120;j>0;j--);
}
void display()
{
        uchar X;
        for(X=0;X<16;X++)
        {
                A1=0;B1=0;C1=0;P2=table[X];delayms(3);
                A1=0;B1=0;C1=1;P2=table[X];delayms(3);
                A1=0;B1=1;C1=0;P2=table[X];delayms(3);
                A1=0;B1=1;C1=1;P2=table[X];delayms(3);
                A1=1;B1=0;C1=0;P2=table[X];delayms(3);
                A1=1;B1=0;C1=1;P2=table[X];delayms(3);
                A1=1;B1=1;C1=0;P2=table[X];delayms(3);
                A1=1;B1=1;C1=1;P2=table[X];delayms(3);
                delayms(2000);
        }
}
void main()
{
        while(1)
        {
                display();
        }
}

网友H: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A1=P1^2;
sbit B1=P1^3;
sbit C1=P1^4;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ms(uchar x)
{
     uint i,j;
     for(i=x;i>0;i--)
             for(j=120;j>0;j--);
}
void display()
{
        uchar X,Y;
        for(X=0;X<16;X++)
                for(Y=0;Y<100;Y++)
                {

                        A1=0;B1=0;C1=0;P2=table[X];delayms(3);
                        A1=0;B1=0;C1=1;P2=table[X];delayms(3);
                        A1=0;B1=1;C1=0;P2=table[X];delayms(3);
                        A1=0;B1=1;C1=1;P2=table[X];delayms(3);
                        A1=1;B1=0;C1=0;P2=table[X];delayms(3);
                        A1=1;B1=0;C1=1;P2=table[X];delayms(3);
                        A1=1;B1=1;C1=0;P2=table[X];delayms(3);
                        A1=1;B1=1;C1=1;P2=table[X];delayms(3);

                }
}
void main()
{
        while(1)
        {
                display();
        }
}

网友H:
这个还有问题的话就见鬼了

网友H:
端口你自己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确实不行,出来的结果是最后一个灯正常,其他的灯一闪而过,然而我把最后的延时函数去掉之后,就正常了,每个灯显示的数字一样,同步变化,但是速度太快,不美观,于是我把加在table后面的延时函数变成30,于是又不正常了,灯不同时亮

楼主:
引用 网友H: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后面那个又加了一个for语句的确实可以了,谢谢大神,我想想是为什么,万分感谢

网友J:
“想让8个数码管同时显示1到F的连续变化,即显示123456789abcdef”,
你叙述的文字看不明白。8个数码管,“同时显示”16个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J:
“想让8个数码管同时显示1到F的连续变化,即显示123456789abcdef”,
你叙述的文字看不明白。8个数码管, ...

是的,不过是同时依次显示,问题已经解决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SWITCH语句没必要,在每个数码管显示后都必须加延时(自己调试一个合适的时间很简单)如果你用for语句,那 ...

啊!弄懂了之后才看到你这句话的意思,谢谢了

网友K:
延时时间控制好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控制哪个数码管亮,我这个数码管是由138译码器控制的,就是由p22,p23,p24三个管脚控制

我是说你的switch语句错了,需要你自己查一下语法,自己改正,这样才能真正掌握知识。

网友L:
共阴共阳没有搞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