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3f CAN总线编程求指教

楼主(2017-09-11):
采集电压,通过ADC转换,can发送出来

网友A:
研读所用的ADC芯片手册,研读can协议。
这样就可以了。不读书不行!

网友B:
网上有蛮多例子的

网友C:
我用过dspic33fj64m706这款单片机,电压采样很简单,用DMA方式 很容易实现,如果是高压需要进行分压处理,如果是要求隔离,则用线性光耦电路实现高压转低压,用电压跟随器进 ADC接口,至于CAN如果只是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很简单配置就能实现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