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布线施工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7-09-11):
485总线由于其布线简单,稳定可靠从而广泛的应用于视频监控,门禁对讲,楼宇报警等各个领域中,但是,在485总线布线过程中由于有很多不完全准确的概念导致出现很多问题。现在总结了一些常见的注意事项。

● 布线一定要布多股屏蔽双绞线,多股是为了备用,屏蔽是为了出现特殊情况时调试,双绞是因为485通讯采用差模通讯原理,双绞的抗干扰性最好。

● 因为RS-485接口组成的半双工网络一般只需二根连线,所以RS-485接口均采用屏蔽双绞线传输。485+和485-数据线一定要互为双绞。不采用双绞线,是极端错误的。485总线一定要是手牵手式的总线结构,坚决杜绝星型连接和分叉连接。设备供电的交流电及机箱一定要真实接地,而且接地良好,有很多地方表面上有三角插座,其实根本没有接地,要小心接地良好时,可以确保设备被雷击、浪涌冲击静电累计时可以配合设备的防雷设计较好地释放能量,保护485总线设备和相关芯片不受伤害,避免和强电走在一起,以免强电对其干扰。

● 现在市场上有很多设备都是用RS232接口与RS485接口,如果有一台232接口的设备与一台485接口的设备通信,那就需要一个转换器,把232接口的设备的232信号转换成485信号,然后再与485接口的设备通信,所以RS232转RS485转换器就成为485总线系统的标准配置。

● RS232转RS485转换器分为无源型,有源防雷型,有源防雷光隔离型。无源型485转换器采用串口窃电技术供电,但是由于其体积小,很多保护电路不能做上去,导致对485设备以及电脑的保护不是很好。由于采用串口窃电技术,电源供给不足,导致负载较小。有源的转换器除了实现232和485的转换,还能保证两者之间电气隔离!因为485的线路往往比较长,线路上有干扰,采取隔离措施后即使485线路上有干扰也不会影响RS232接口。

● 485信号线不可以和电源线一同走线。在实际施工当中,由于走线都是通过管线走的,施工方有的时候为了图方便,直接将485信号线和电源线绑在一起,由于强电具有强烈的电磁信号对弱电进行干扰,从而导致485信号不稳定,导致通信不稳定。

● 选择使用普通的超五类屏蔽双绞线即网线就可以。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现在市场上的线材鱼龙混杂,有不良商人利用某种合金来顶替铜丝来做网线,在外面镀铜以蒙混客户。具体区别方法:看网线截面,如果是铜色的话,就是铜丝,如为白色,则是用合金以次充好。合金一般比较脆,容易断,而且导电性远不如铜丝,很容易在工程施工中造成问题。线材一般那建议选择标准的485线,其为屏蔽双绞线,传输线不是像网线那样为单股的铜丝,而是多股铜丝绞在一起形成一根线,从而即使某根小铜丝断掉,也不会影响整个的使用。

● 485布线借助485集线器和485中继器可以任意布设成星型接线与树形接线。485布线规范是必须要手牵手的布线,一旦没有借助485集线器和485中继器直接布设成星型连接和树形连接,很容易造成信号反射导致总线不稳定。很多施工方在485布线过程中,使用了星型接线和树形接线,有的时候整个系统非常稳定,但是有的时候则总是出现问题,又很难查找原因,一般都是由于不规范布线所引起的。

● 485总线必须要接地。在很多技术文档中,都提到485总线必须要接地,但是没有详细的提出如何接地。严格的说,485总线必须要单点可靠接地。单点就是整个485总线上只能是有一个点接地,不能多点接地,因为将其接地是因为要将地线(一般都是屏蔽线作地线)上的电压保持一致,防止共模干扰,如果多点接地适得其反。可靠接地时整个485线路的地线必须要有良好的接触,从而保证电压一致,因为在实际施工中,为了接线方便,将线剪成多段再连接,但是没有将屏蔽线作良好的连接,从而使得其地线分成了多段,电压不能保持一致,导致共模干扰。

网友A:
很详细。工程中实际上最好是用485专用屏蔽线,或者是西门子的DP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