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开始接触硬件电路设计,应该怎么才能弄懂电路图呢?请教各位大佬

楼主(2017-09-11):
才开始接触硬件电路设计,应该怎么才能弄懂电路图呢?

网友A:
先认清各种电子原件吧,理解他们的作用,然后对照他们连接而成的电路进行分析,你可以买本关于电路的书看看

网友B:
把电路的功能进行模块区分。即,在你内心中,要慢慢形成一个习惯,先分析哪里是电源,分析哪里是单片机最小系统,分析哪里是功能实现等等。

网友C:
掌握所用元件的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D:
慢慢自己就懂了

网友E:
从电工、模电、数电学起,扎扎实实,打好基础!特别是理论基础!不要什么项目式,那是学不好学不深的。

网友F:
熟能生巧。多看有关资料。如果有机会实践,就会更好。

网友G:
先从零件开始,学习它们的作用功能,基本电路应用。

网友H:
先了解硬件系统的功能,查找电路上主要芯片的用户手册,根据功能将电路进行模块化划分,然后对各个模块进行学习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