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模块NRF24L01(按键点灯)stm32程序

楼主(2017-09-11):
2.4G模块程序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按键点灯):
#include <stdio.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key.h"
#include "24l01.h"
#include "bsp_usart_debug.h"
/*********************************************************************************
*************************MCU启明 STM32F103MINI开发板******************************
*********************************************************************************/

int main(void)
{
        u8 key,mode;
        u16 t=0;
        u8 tmp_buf[33];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LCD_Init();        //初始化LCD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USARTx_DEBUG_Init();
        NRF24L01_Init();            //初始化NRF24L01

        BRUSH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DisplayString(10,10,24,"Illuminati STM32F1");
                printf("Illuminati STM32F1\r\n");
  LCD_DisplayString(10,40,16,"Author:Clever");
                printf("Author:Clever\r\n");
        LCD_DisplayString(30,80,24,"NRF24L01 TEST");
                printf("NRF24L01 TEST\r\n");

        while(NRF24L01_Check())        //检查NRF24L01是否在位.
        {
                LCD_DisplayString(60,130,16,"NRF24L01 Error");
                        printf("NRF24L01 Error\r\n");
                delay_ms(200);
                LCD_Fill_onecolor(60,130,239,130+16,WHITE);
                delay_ms(200);
        }
        LCD_DisplayString(60,130,16,"NRF24L01 OK");
                printf("NRF24L01 OK\r\n");
        while(1)
        {
                        key_scan(0);
                        NRF24L01_RX_Mode();
                 //delay_ms(500);
                        printf("NRF24L01 RX_Mode\r\n");
                        if(NRF24L01_RxPacket(tmp_buf)==0)//一旦接收到信息,则显示出来.
                        {
                                  tmp_buf[32]=0;//加入字符串结束符
                                        printf("%s",tmp_buf);
                                        LED0=!LED0;
                        }
                        if(keydown_data==KEY0_DATA)
                        {
                                printf("NRF24L01 TX_Mode\r\n");
                    NRF24L01_TX_Mode();
                                //delay_ms(500);
                                        for(t=0;t<32;t++)
                                        {
                                                tmp_buf[t]=t;
                                        }
                                        tmp_buf[32]=0;//加入结束符
                                        if(NRF24L01_TxPacket(tmp_buf)==TX_OK)
                                        {
                                                        printf("Sended DATA:\r\n");
                                                        printf("%s",tmp_buf);

                                        }else
                                        {
                                                  printf("Send Failed\r\n");
                                        }
                        }
        }
//         while(1)//在该部分确定进入哪个模式!
//        {
//                key_scan(0);
//                if(keydown_data==KEY0_DATA)
//                {
//                        mode=0;
//                        break;
//                }else if(keydown_data==KEY1_DATA)
//                {
//                        mode=1;
//                        break;
//                }
//                t++;
//                if(t==100)LCD_DisplayString(10,150,16,"KEY0:RX_Mode  KEY1:TX_Mode"); //闪烁显示提示信息
//                                printf("KEY0:RX_Mode  KEY1:TX_Mode\r\n");
//                 if(t==200)
//                {
//                        LCD_Fill_onecolor(10,150,230,150+16,WHITE);
//                        t=0;
//                }
//                delay_ms(5);
//        }
//         LCD_Fill_onecolor(10,150,240,166,WHITE);//清空上面的显示
//         BRUSH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        if(mode==0)//RX模式
//        {
//                LCD_DisplayString(60,150,16,"NRF24L01 RX_Mode");
//                        printf("NRF24L01 RX_Mode\r\n");
//                LCD_DisplayString(60,170,16,"Received DATA:");
//                        printf("Received DATA:\r\n");
//                NRF24L01_RX_Mode();
//                while(1)
//                {
//                        if(NRF24L01_RxPacket(tmp_buf)==0)//一旦接收到信息,则显示出来.
//                        {
//                                tmp_buf[32]=0;//加入字符串结束符
//                                LCD_DisplayString(0,190,16,tmp_buf);
//                                        printf("%s",tmp_buf);
//                        }else delay_us(100);
//                        t++;
//                        if(t==10000)//大约1s钟改变一次状态
//                        {
//                                t=0;
//                                LED0=!LED0;
//                        }
//                };
//        }else//TX模式
//        {
//                LCD_DisplayString(60,150,16,"NRF24L01 TX_Mode");
//                        printf("NRF24L01 TX_Mode\r\n");
//                NRF24L01_TX_Mode();
//                mode=' ';//从空格键开始
//                while(1)
//                {
//                        if(NRF24L01_TxPacket(tmp_buf)==TX_OK)
//                        {
//                                LCD_DisplayString(60,170,16,"Sended DATA:");
//                                        printf("Sended DATA:\r\n");
//                                LCD_DisplayString(0,190,16,tmp_buf);
//                                        printf("%s",tmp_buf);
//                                key=mode;
//                                for(t=0;t<32;t++)
//                                {
//                                        key++;
//                                        if(key>('~'))key=' ';
//                                        tmp_buf[t]=key;
//                                }
//                                mode++;
//                                if(mode>'~')mode=' ';
//                                tmp_buf[32]=0;//加入结束符
//                        }else
//                        {
//                                 LCD_DisplayString(60,170,16,"Send Failed ");
//                                printf("Send Failed\r\n");
//                                LCD_Fill_onecolor(0,188,240,218,WHITE);//清空上面的显示
//                        };
//                        LED0=!LED0;
//                        delay_ms(1500);
//                };
//        }
}

网友A(2018-07-04):
没有人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