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决PIC18F4520为什么不能读出MPU6050陀螺仪的数据

楼主(2017-09-11):
#include <p18cxxx.h>    /*18F系列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k18.h"        /*开发板头文件*/
#include "RE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ushort   unsigned short
#define IIC_SCL  PORTCbits.RC5
#define IIC_SDA  PORTCbits.RC4
#define READ_SDA PORTCbits.RC4  //输入SDA
#define IIC_SDA_TRIS TRISCbits.TRISC3
#define SDA_IN()   1
#define SDA_OUT()  0
float   Angle[3];        //陀螺仪角度
float   a[3];            //陀螺仪加速度
float   w[3];            //陀螺仪角速度
float   h[3];
uchar   chrTemp[22];
ushort  data[3];
void PIC18F_High_isr(void);  /*中断服务函数声明*/
void PIC18F_Low_isr(void);

#pragma code high_vector_section=0x8

void high_vector (void)
{
        _asm goto PIC18F_High_isr _endasm   /*通过一条跳转指令(汇编指令),跳转到中断服务函数(中断服务程序)处*/
}
#pragma code low_vector_section=0x18
void low_vector (void)
{
        _asm goto PIC18F_Low_isr _endasm
}
#pragma code

#pragma interrupt PIC18F_High_isr
void PIC18F_High_isr (void)
{
        PIR1bits.RCIF=0;

}
#pragma interruptlow PIC18F_Low_isr

void PIC18F_Low_isr (void)
{

}
void Delay_us(uchar n)
{
    uint j,k;
    for(j=0;j<n;j++)
      for(k=1;k>0;k--);
}
void Delay_ms(uint n)
{
    uint j,k;
    for(j=0;j<n;j++)
      for(k=730;k>0;k--);
}
void IIC_Init(void)
{

        SDA_OUT();     //sda线输出
        IIC_SDA=1;
        IIC_SCL=1;
}
/**************************实现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IIC_Start(void)
*功  能:                产生IIC起始信号
*******************************************************************************/
void IIC_Start(void)
{
        SDA_OUT();     //sda线输出
        IIC_SDA=1;
        IIC_SCL=1;
        Delay_us(5);
         IIC_SDA=0;//START:when CLK is high,DATA change form high to low
        Delay_us(5);
        IIC_SCL=0;//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实现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IIC_Stop(void)
*功  能:            //产生IIC停止信号
*******************************************************************************/
void IIC_Stop(void)
{
        SDA_OUT();//sda线输出
        IIC_SCL=0;
        IIC_SDA=0;//STOP:when CLK is high DATA change form low to high

        Delay_us(5);
        IIC_SCL=1;
        IIC_SDA=1;//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Delay_us(5);
}

/**************************实现函数********************************************
*函数原型:                u8 IIC_Wait_Ack(void)
*功  能:            等待应答信号到来
//返回值:1,接收应答失败
//        0,接收应答成功
*******************************************************************************/
uchar IIC_Wait_Ack(void)
{
        uchar  ucErrTime=0;
        SDA_IN();      //SDA设置为输入
        IIC_SDA=1;
        Delay_us(5);
        while(READ_SDA)
        {
                ucErrTime++;
                if(ucErrTime>50)
                {
                        IIC_Stop();
                        return 1;
                }
                Delay_us(5);
        }
            IIC_SCL=1;
            Delay_us(5);
            IIC_SCL=0;//时钟输出0
            return 0;
}

/**************************实现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IIC_Ack(void)
*功  能:            产生ACK应答
*******************************************************************************/
void IIC_Ack(void)
{
        IIC_SCL=0;
        SDA_OUT();
        IIC_SDA=0;
        Delay_us(5);
        IIC_SCL=1;
        Delay_us(5);
        IIC_SCL=0;
}

/**************************实现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IIC_NAck(void)
*功  能:            产生NACK应答
*******************************************************************************/
void IIC_NAck(void)
{
        IIC_SCL=0;
        SDA_OUT();
        IIC_SDA=1;

        Delay_us(5);
        IIC_SCL=1;
        Delay_us(5);
        IIC_SCL=0;
}

/**************************实现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IIC_Send_Byte(u8 txd)
*功  能:            IIC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IIC_Send_Byte(uint txd)
{
    uint t;
        SDA_OUT();
    IIC_SCL=0;//拉低时钟开始数据传输
    for(t=0;t<8;t++)
    {
        IIC_SDA=(txd&0x80)>>7;
        txd<<=1;

                Delay_us(5);
                IIC_SCL=1;
                Delay_us(5);
                IIC_SCL=0;
                Delay_us(5);
    }
}

/**************************实现函数********************************************
*函数原型:                u8 IIC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功  能:            //读1个字节,ack=1时,发送ACK,ack=0,发送nACK
*******************************************************************************/
uchar  IIC_Read_Byte(uchar ack)
{
        uchar i,receive=0;
        SDA_IN();//SDA设置为输入
    for(i=0;i<8;i++ )
        {
        IIC_SCL=0;

                Delay_us(5);
                IIC_SCL=1;
        receive<<=1;
        if(READ_SDA)receive++;

                Delay_us(5);
    }
    if (ack)
        IIC_Ack(); //发送ACK
    else
        IIC_NAck();//发送nACK
    return receive;
}

/**************************实现函数********************************************
*函数原型:                u8 IICreadBytes(u8 dev, u8 reg, u8 length, u8 *data)
*功  能:            读取指定设备 指定寄存器的 length个值
输入        dev  目标设备地址
                reg          寄存器地址
                length 要读的字节数
                *data  读出的数据将要存放的指针
返回   读出来的字节数量
*******************************************************************************/
ulong IICreadBytes(uchar dev, uchar reg, ulong length, ulong  *data)
{
    uint count = 0;

        IIC_Start();
        IIC_Send_Byte(dev<<1);           //发送写命令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reg);   //发送地址
    IIC_Wait_Ack();
        IIC_Start();
        IIC_Send_Byte((dev<<1)+1);  //进入接收模式
        IIC_Wait_Ack();
    for(count=0;count<length;count++)
            {
                 if(count!=length-1)data[count]=IIC_Read_Byte(1);  //带ACK的读数据
                 else  data[count]=IIC_Read_Byte(0);         //最后一个字节NACK
            }
    IIC_Stop();//产生一个停止条件
    return count;
}

/**************************实现函数********************************************
*函数原型:                u8 IICwriteBytes(u8 dev, u8 reg, u8 length, u8 *data)
*功  能:            将多个字节写入指定设备 指定寄存器
输入        dev     目标设备地址
                reg            寄存器地址
                length  要写的字节数
                *data   将要写的数据的首地址
返回   返回是否成功
*******************************************************************************/
ulong IICwriteBytes(uchar dev, uchar reg, ulong length, ulong  *data)
{

         uint count = 0;
        IIC_Start();
        IIC_Send_Byte(dev<<1);           //发送写命令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reg);   //发送地址
        IIC_Wait_Ack();
        for(count=0;count<length;count++)
      {
                IIC_Send_Byte(data[count]);
                IIC_Wait_Ack();
      }
        IIC_Stop();//产生一个停止条件

    return 1; //status == 0;

}
void ShortToChar(short sData,unsigned char cData[])
{
        cData[0]=sData&0xff;
        cData[1]=sData>>8;
}
short CharToShort(unsigned char cData[])
{
        return ((short)cData[1]<<8)|cData[0];
}
void main(void)
{
        k18_init();           /*K18开发板初始化*/
        IIC_Init();
        RCSTAbits.SPEN = 1;   /*使能串口(将RX和TX引脚配置为串口引脚)*/
        TXSTAbits.SYNC = 0;   /*异步模式*/
        SPBRG = 0x47;         /*波特率寄存器置值,设置波特率38400*/
        TXSTAbits.BRGH=1;  /*速度模式:高速*/
        RCSTAbits.CREN=1;  /*接收使能*/
        TXSTAbits.TXEN=1;  /*发送使能*/
        IPR1bits.RCIP=1;      /*设定串口接收中断为高优先级,本句也可以省略,复位后默认为高优先级*/
        PIE1bits.RCIE=1;      /*串口接收中断允许*/
        INTCONbits.PEIE=1;    /*外设中断允许*/
        INTCONbits.GIE=1;     /*开总中断*/
        while(1)
        {
                Delay_ms(100);
                IICreadBytes(0x55, AX, 24,&chrTemp[0]);

                //a[0] = (float)CharToShort(&chrTemp[0])/32768*16;
                //a[1] = (float)CharToShort(&chrTemp[2])/32768*16;
        //        a[2] = (float)CharToShort(&chrTemp[4])/32768*16;
        //        w[0] = (float)CharToShort(&chrTemp[6])/32768*2000;
        //        w[1] = (float)CharToShort(&chrTemp[8])/32768*2000;
        //        w[2] = (float)CharToShort(&chrTemp[10])/32768*2000;
        //        h[0] = CharToShort(&chrTemp[12]);
        //        h[1] = CharToShort(&chrTemp[14]);
        //        h[2] = CharToShort(&chrTemp[16]);
                Angle[0] = (float)CharToShort(&chrTemp[18])/32768*180;
            Angle[1] = (float)CharToShort(&chrTemp[20])/32768*180;
                Angle[2] = (float)CharToShort(&chrTemp[22])/32768*180;

        /*        IICreadBytes(0x51, AX, 24,&chrTemp[0]);
                a[0] = (float)CharToShort(&chrTemp[0])/32768*16;
                a[1] = (float)CharToShort(&chrTemp[2])/32768*16;
                a[2] = (float)CharToShort(&chrTemp[4])/32768*16;
                w[0] = (float)CharToShort(&chrTemp[6])/32768*2000;
                w[1] = (float)CharToShort(&chrTemp[8])/32768*2000;
                w[2] = (float)CharToShort(&chrTemp[10])/32768*2000;
                h[0] = CharToShort(&chrTemp[12]);
                h[1] = CharToShort(&chrTemp[14]);
                h[2] = CharToShort(&chrTemp[16]);
                Angle[0] = (float)CharToShort(&chrTemp[18])/32768*180;
                Angle[1] = (float)CharToShort(&chrTemp[20])/32768*180;
                Angle[2] = (float)CharToShort(&chrTemp[22])/32768*180;
        */
                 // uint i;
                  //data[0]=MPU6050_I2C_ReadByte(GXH);
                 // a[1]=data[1]/32768*16;
                  //a[2]=data[2]/32768*16;
                  //a[3]=data[3]/32768*16;
              //if((data[0]=0x51)|(data[0]=0x53)|(data[0]=0x50))  //读取MPU6050的地址
         //{
                   //  for(i=0;i<3;i++)
                   //  data[1]=(GXH<<8|GXL)/32768*180;
                   //  data[2]=(GYH<<8|GYL)/32768*180;
                    // data[3]=(GZH<<8|GZL)/32768*180;
                   //  TXREG=data[0];

               //}
                /*a[0] = (float)CharToShort(&chrTemp[0])/32768*16;
                a[1] = (float)CharToShort(&chrTemp[2])/32768*16;
                       a[2] = (float)CharToShort(&chrTemp[4])/32768*16;
                    w[0] = (float)CharToShort(&chrTemp[6])/32768*2000;
                     w[1] = (float)CharToShort(&chrTemp[8])/32768*2000;
                    w[2] = (float)CharToShort(&chrTemp[10])/32768*2000;
                    h[0] = CharToShort(&chrTemp[12]);
                    h[1] = CharToShort(&chrTemp[14]);
                    h[2] = CharToShort(&chrTemp[16]);
                    Angle[0] = (float)CharToShort(&chrTemp[18])/32768*180;
                    Angle[1] = (float)CharToShort(&chrTemp[20])/32768*180;
                    Angle[2] = (float)CharToShort(&chrTemp[22])/32768*180;*/
        }
}

网友A:
一定是你自己不会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