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以太网的MicroPython开发板:TPYBoardv201建立云加法器实例

楼主(2017-09-11):
  前面的一篇文档向大家介绍了v201的开发板作为客户端终端向TCPS上传数据的基本过程,这次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怎样使用V201开发板搭建一台简易的服务器做远程云加法器。

  一.实验器件

  TPYBoard_V201开发板一块

  二.TPYBoard_V201开发板

  TPYBoard_V201是以遵照MIT许可的MicroPython为基础,由TurnipSmart公司制作的一款MicroPython开发板,它基于STM32F405单片机,通过USB接口进行数据传输。该开发板内置4个LED灯、板载V201网口功能,可在3.3V-10V之间的电压正常工作。可以说这个开发板在网络稳定方面是一霸也不为过,板上其他硬件资源也非常丰富,像单总线,i2c,spi,串口等接口也是应有尽有,这次我们就要用到串口的功能。

  上面介绍了所需器件,下面我们来说一下实验所需的环境。这里只需要能给开发板供电,以及可以支持有线网络连接(可以给开发板接上网线)即可。

  实验的第一步,给开发板进行供电和插上网线,看到V201网口上的绿色指示灯亮起来,说明已经连接上网络。

  三.配置V201网口

  这一步是为了设置V201网口模块的目的地址,本地端口,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等一系列信息。

  接着我们来说一下基本的逻辑流程:

  1.确认供电和网络完好;

  2.确认网络完好,接下来就是进行传输和处理,在保证网络通畅的前提下,设置串口6,也就是Y1和Y2,具体的波特率这个要参照你前面设置给V201网口的波特率来定;

  3.在这里需要说一句的是,这个开发板在使用以太网功能的时候,Y1,Y2,Y3这三个引脚是被占用的,其中Y1和Y2是串口,执行通信功能;

  4.这里需要介绍一下Y3,Y3是V201网口的设置引脚,当Y3不为低电平时,V201网口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可以进行数据上传,也可以利用设置软件通过网络进行配置。当Y3为低电平时,V201网口进入串口配置模式,可利用设置软件通过串口进行配置,此时不能进行数据上传;

  5.以上工作全部完成后,剩下的就是时刻监控串口6是否有数据;

  6.当第一收到数据的时候,把计数变量加一,并利用寄存变量保存数据;

  7.当第二次收到数据之后,把计数变量加一,并利用寄存器变量保存数据;

  8.当判断到计数变量为二时,把两次收到的数据相加;

  9.最后我们只需要把两次相加的结果从串口6发送出去即可;

  四.实物及数据图

  下面是我做实验的实物图和数据监控截图,我是在我的电脑上开了个模拟的客户端口,虽然low了点,但是效果一样的。

  实物图

  数据监控截图

  五.源代码

  下面是我做的源代码,共享给大家。
import pyb
from pyb import UART
from pyb import Pin
from ubinascii import hexlify
from ubinascii import *

ulan = UART(6, 9600)#定义连接网口的串口
K=1
jia=0
jie1=0
he=0
js=0#设置寄存变量
#*******************************主程序**********************************
print('while')
while (K>0):
    _dataRead=ulan.readall()#读取客户端数据
    if _dataRead!=None:#判断客户端是否传来数据
        print(_dataRead)
        js=js+1#计数判断执行命令标志
        if(js==1):
            jia=_dataRead.decode('utf-8')#数据转换
            jia=int(jia)#数据转换
            print(jia)
        if(js==2):
            jia1=_dataRead.decode('utf-8')
            jia1=int(jia1)
            print(jia1)
        if(js==2):
            he=jia+jia1
            js=0
            ulan.write(str(jia)+'+'+str(jia1)+'='+str(he)+'\r\n')#计算结果返回给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