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利用C语言产生正弦波DA数据

楼主(2017-09-11):
       通过改变单片机的DA输出电压,可以得到各种各样的电压波形输出,下面介绍产生正弦波形需送DA的数据是如何计算的。
       首先既然是正弦波,那么就要确定要输出一个周期正弦波的采样点数point,即由多少点组成了一周期的正弦波,还要知道单片机输出DA的数字值maxnum是多少,比如
8位DA,maxnum=256。10位DA,maxnum=1024。
       知道以上两个值后,就开始计算需要得到的正弦波DA数据了,我设置一个正弦波由61个点组成,所选DA最大数字输入值为1024,那么我的正弦波数据数组就有61个数据,即sin_tab[61],也就是把一个正弦波360度,分成了61份,那么每份就是360÷61=5.901度,这样就可以计算出61点中每个点对应的角度值jiaodu,有了角度值就可以算出来角度对应的正弦值,利用正弦值和输出DA的数字值maxnum,就可以计算出对应DA输入的数值了。
公式为:
sin_tab=(maxnum/2)*sin(x)+(maxnum/2); //  i代表某点      x为某角度对应的弧度      弧度=角度*(π/180);  //(maxnum/2)为正弦波零点处对应DA输入值;即DA满量程的一半;

在51单片机运行了以下函数,DA输出波形完美,验证产生的DA数据无误。
#include<math.h> //注意需添加此头文件,包含了求正弦值函数sin(弧度值);

//获取不同点数的正弦波数据
//point: 一周期内的取样点数
//maxnum: 一周期内对应DA输出最大值
void getSinTab(uchar point,uint maxnum)
{
uchar i=0;
float x;   //弧度
float jiao;//角度 分度角
jiao=360.000/point;

  for(i=0;i<point;i++)
{
x=jiao*i;    //得到角度值
   x=x*0.01744; //角度转弧度  弧度=角度*(π/180)
      sin_tab[i]=(maxnum/2)*sin(x)+(maxnum/2);
}

}

// sin_tab[i] 为得到的正弦波数据,用于送给DA输出。

网友A(2022-02-06):
大佬牛逼,我们教材上的代码是错的输出不了,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