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000加到999的跑表,按键停止,松手继续走,为什程序写好后个位不能正常显示,

楼主(2017-09-11):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c,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int temp,bai,shi,ge,a,aa;
sbit wela=P2^7;
sbit dula=P2^6;
sbit key1=P3^4;
void init();
void delay(uint xm)
{
  uint i,j;
  for(i=xm;i>0;i--)
    for(j=110;j>0;j--);
}
void display(uchar aa,uchar bb,uchar cc);
void main ()
{
   init();

  while(1)
   {
   if(key1==0)
     {
        delay(5);
      if(key1==0)
      TR0=0;//按键时关闭计时器1
     }
    while(!key1)
     {
      delay(5);
      while(!key1)
       TR0=1;
      }
    display(bai,shi,ge);
   }
    }

void timer_0()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temp++;
    if(temp==999)
     temp=0;
    bai=temp/100;
    shi=temp%100/10;
    ge=temp%10;
  }

void init()
{
  temp=0;
  TMOD=0x01;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display(uchar aa,uchar bb,uchar cc)
{
  P0=0xff;
  dula=1;
  P0=table[aa];
  dula=0;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bb];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cc];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1);//如果延时100的话就正常显示,其他位会闪烁

}

网友A:
  temp=0;     bai=temp/100;     shi=temp%100/10;     ge=temp%10;   }      这个个位计算错误了,暂时就看出这个。

网友A:
P0=table[cc];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1)

这个地方位选也错了,和十位重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mp=0;     bai=temp/100;     shi=temp%100/10;     ge=temp%10;   }      这个个位计算错误了,暂时就 ...

temp%10教材上就这样求的啊,我调试的时候个位上也能岀数,你能把你的方法告诉我吗?谢谢

网友B:
对的,楼上说的对

网友C:
99.9秒秒表。这个案例除了有小数点,其余与你的要求相同。

实例95

网友D:
这样写本身就不能正常实现功能,你想想按键按下时数码管的状态就明白了;你想要的功能最好用中断按键或者状态机来实现,不然有可能无法正常执行显示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temp%10教材上就这样求的啊,我调试的时候个位上也能岀数,你能把你的方法告诉我吗?谢谢

这里没错,我看错了。但是你的位选确实是错误的,先改了试试吧。

网友A:
如果你的个位显示是百位十位重合部分的话,那就是你的位选错误导致的,因为引脚不操作情况默认高电位,显示个位的那个数码管始终在使能状态。

网友E:
给你按键程序和显示程序改了一下,显示程序放在中断,1ms刷新1次,之间互不干扰。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int temp,temp1,bai,shi,ge,a=0,aa;
sbit wela=P2^7;
sbit dula=P2^6;
sbit key1=P3^4;
void init();
void delay(uint xm)
{
  uint i,j;
  for(i=xm;i>0;i--)
    for(j=110;j>0;j--);
}
void display();
void main ()
{
        init();
        while(1)
        {
                if(key1==0)
                {
                        delay(5);
                        if(key1==0)
                        aa=0;//按键时关闭计时器1
                }
                else        aa=1;

                bai=temp/100;
                shi=temp%100/10;
                ge=temp%10;
        }
}

void timer_0()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if(aa==1)
        {
                temp1++;
                if(temp1>=10)
                {
                        temp1=0;
                        temp++;
                        if(temp>999)
                        temp=0;
                }
        }
        display();
}
void init()
{
  temp=0;
  TMOD=0x01;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display()
{
        switch(a)
        {
                case 0:
                   dula=0;
                   P0=table[bai];
                   dula=1;
                   dula=0;

                   wela=0;
                   P0=0x7e;
                   wela=1;
                   wela=0;
                   a=1;
                break;
                case 1:
                   dula=0;
                   P0=table[shi];
                   dula=1;
                   dula=0;

                   wela=0;
                   P0=0x7d;
                   wela=1;
                   wela=0;
                   a=2;
                break;
                case 2:
                   dula=0;
                   P0=table[ge];
                   dula=1;
                   dula=0;

                   wela=0;
                   P0=0x7b;
                   wela=1;
                   wela=0;
                   a=0;
                break;
        }
}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你按键程序和显示程序改了一下,显示程序放在中断,1ms刷新1次,之间互不干扰。
#include
#define ucha ...

个位还是不行啊,感觉是10ms中断时间太短了的问题吧,哎单片机真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写本身就不能正常实现功能,你想想按键按下时数码管的状态就明白了;你想要的功能最好用中断按键或者状 ...

能不能给个例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个位显示是百位十位重合部分的话,那就是你的位选错误导致的,因为引脚不操作情况默认高电位,显示 ...

个位位选改了还是不行。如果加长个位延时时间就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个位还是不行啊,感觉是10ms中断时间太短了的问题吧,哎单片机真难

这个程序已在TX-1C实验板验证无误,你要查查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程序已在TX-1C实验板验证无误,你要查查硬件。

我就是天祥的板子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天祥的板子啊

这个程序你试一下,如果还不行,可能是硬件问题
//6位数码管显示,99分钟,百分秒表
//key1功能:启动、暂停、归零。
#include <AT89X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数据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数据
sbit key1=P3^6;
sbit dula=P2^6;                        //段
sbit wela=P2^7;                        //位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swan,wan,qian,bai,shi,ge;
uchar Cnt1ms=0,Cnt10ms=0,Cnt1s=0,Cnt1min=0;                //中断计时变量

bit zantin=0;                                        //暂停标志
void display();
void conversion();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程序****************/
void keyscan()
{
        static uchar count2=0,count1=0;        //计数变量
        static bit key_sign=0;                                        //按键状态标志
        if(key1==0)                                //检测输入如果为0
        {
                count1++;                                        //计数延时消抖
                if(count1>=20)                        //20次检测按键如果为0
                {
                        count1=20;                        //防止溢出
                        if(key_sign==0)        //按键状态标志为0
                        {
                                key_sign=1;                //按键状态标志置1,防止重复响应
                                count2++;
                                if(count2>=3)
                                        count2=0;
                                switch(count2)
                                {
                                        case 0:        Cnt1ms=0;
                                                                Cnt10ms=0;
                                                                Cnt1s=0;
                                                                Cnt1min=0;        break;//清0
                                        case 1:        zantin=1;   break;//计时
                                        case 2:        zantin=0;        break;//暂停
                                }
                        }
                }
        }
        else
        {
                count1=0;                                //计数变量清0
                key_sign=0;                                //按键状态标志清0
        }
}
/***********定时器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r0Init()                //1毫秒@11.0592MHz
{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6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
/***************主程序****************/
void main()
{
        Timer0Init();                                //定时器初始化
        while(1)
        {
                keyscan();                                //按键扫描
                conversion();                        //数字分解
        }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L0 = 0x6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Cnt1ms++;                                        //中断变量Cnt1ms自+1
        if(Cnt1ms>=10)                                //10ms
        {
                Cnt1ms=0;                                //清0
                if(zantin==1)                        //暂停/启动
                        Cnt10ms++;                        //毫秒计数
                if(Cnt10ms>=100)
                {
                        Cnt10ms=0;
                        Cnt1s++;                                //秒计数
                        if(Cnt1s>=60)
                        {
                                Cnt1s=0;
                                Cnt1min++;                //分计数
                                if(Cnt1min>=100)
                                        Cnt1min=0;
                        }
                }
        }
        display();                                        //显示程序
}
/**************显示程序*****************/
void display()
{
        static uchar count=0;        //计数变量
        switch(count)
        {
                case 0:
                   dula=0;
                   P0=table[swan];        //显示十万位
                   dula=1;
                   dula=0;

                   wela=0;
                   P0=0x7e;
                   wela=1;
                   wela=0;
                   count=1;
                break;
                case 1:
                   dula=0;
                   P0=table[wan];                //显示万位
                   dula=1;
                   dula=0;

                   wela=0;
                   P0=0x7d;
                   wela=1;
                   wela=0;
                   count=2;
                break;
                case 2:
                   P0=table[qian];        //显示千位
                   dula=1;
                   dula=0;

                   P0=0x7b;
                   wela=1;
                   wela=0;
                   count=3;
                break;
                case 3:
                   P0=table[bai];                //显示百位
                   dula=1;
                   dula=0;

                   P0=0x77;
                   wela=1;
                   wela=0;
                   count=4;
                break;
                case 4:
                   P0=table[shi];                //显示十位
                   dula=1;
                   dula=0;

                   P0=0xef;
                   wela=1;
                   wela=0;
                   count=5;
                break;
                case 5:
                   P0=table[ge];                //显示个位
                   dula=1;
                   dula=0;

                   P0=0xdf;
                   wela=1;
                   wela=0;
                   count=0;
                break;
        }
}
void conversion()
{
        swan = Cnt1min/10;                                // 十万位
        wan  = Cnt1min%10;                                // 万位
        qian = Cnt1s/10;                                        // 千位
        bai  = Cnt1s%10;                                        // 百位
        shi  = Cnt10ms/10;                                // 十位
        ge   = Cnt10ms%10;                                // 个位
}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给个例程?谢谢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la=P1^3;
sbit dula=P1^2;
sbit key=P3^4;
sbit led=P3^5;
bit flag_TIM0,flag_TIM1;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c,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int xm)
{
        uint i,j;
        for(i=xm;i>0;i--)
                for(j=110;j>0;j--);
}
void init()
{
        TMOD=0x11;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EA=1;
        ET0=1;
        TR0=1;

        TH1=(65536-20000)/256;
        TL1=(65536-20000)%256;
        ET1=1;
        TR1=1;
        dula=1;
        wela=1;

}

void display(uchar aa,uchar bb,uchar cc)
{
        P2=0;
        dula=0;
        P2=table[aa];
        dula=1;
        wela=0;
        P2=0xfe;
        delay(3);
        wela=1;

        P2=0;
        dula=0;
        P2=table[bb];
        dula=1;
        wela=0;
        P2=0xfd;
        delay(3);
        wela=1;

        P2=0;
        dula=0;
        P2=table[cc];
        dula=1;
        wela=0;
        P2=0xfb;
        delay(3);
        wela=1;
}
void keyscan()//基于状态机的按键检测
{
        static uchar state;
        switch(state)
        {
                case 0:if(!key)state=1;break;
                case 1:
                                if(!key){TR0=0;state=2;}
                                else state=0;
                                break;
                case 2:        if(key){TR0=1;state=0;}
                                else state=2;
                                break;
        }
}
void main()
{
        uint temp;
        uchar bai,shi,ge;
        init();
        while(1)
        {
                if(flag_TIM0==1)
                {
                        temp++;
                        if(temp==999)
                        temp=0;
                        bai=temp/100;
                        shi=temp%100/10;
                        ge=temp%10;
                        flag_TIM0=0;
                }
                if(flag_TIM1==1)
                {
                           keyscan();
                        flag_TIM1=0;
                }
                display(bai,shi,ge);
        }
}

void timer_0()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flag_TIM0=1;
}
void timer_1() interrupt 3
{
        TH1=(65536-20000)/256;
        TL1=(65536-20000)%256;
        flag_TIM1=1;
}

刚写的仿真过没问题,端口对不上自己改,基于状态机的编程不懂原理就百度一下。按键按下停止,放开继续跑。其他的没改你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给个例程?谢谢

LED是测试用的你不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