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c0804转换电压使用1602显示。为什么检测不到P1端的电压值

楼主:
adc0804转换电压使用1602显示。为什么检测不到P1端的电压值。
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Voltage:";
uchar code table1[]="V";
uchar table2[3];
uchar table3[]={0,1,2,3,4,5,6,7,8,9};
uchar table4[]={.1};
sbit lcden=P3^4;
sbit lcdrs=P3^5;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adwr=P3^6;
sbit adrd=P3^7;
sbit adcs=P3^0;
uchar num;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en=0;
        lcdrs=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en=0;
        lcdrs=1;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
        dula=0;
        wela=0;
        lcd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
void main()
{        uchar adval,A3,A2,A1,b;
        init();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8;num++)
        {
                write_data(table[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0e);
        for(num=0;num<1;num++)
        {
                write_data(table1[num]);
                delay(5);
        }

        while(1)
        {        adcs=1;
                adwr=1;
                _nop_();
                adwr=0;
                _nop_();
                adwr=1;

                P1=0xff;
                adrd=1;
                _nop_();
                adrd=0;
                _nop_();
                adval=P1;
                adcs=0;
                adrd=1;
                for(b=0;b<5;b++)
                {
                write_com(0x80+0x0a);
                write_data(table2[0]+48);
                write_com(0x80+0x0b);
                write_data(table2[1]+48);
                write_com(0x80+0x0c);
                write_data(table2[2]+48);
                 }
                A1=adval/100 ;
                A2=adval%100/10;
                A3=adval%10;
                table2[0]=table3[A1];
                table2[1]=table3[A2];
                table2[2]=table3[A3];

        }
}

网友A(2017-09-11):
P1端的电压值是数字信号,不是模拟信号!

网友B:
没头没脑滴不明白楼主说的是啥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1端的电压值是数字信号,不是模拟信号!

就是让P1端的数字信号显示出来。不是吗?求指教

网友A:
检测不到P1端的电压值?你怎么检测?用万用表吗?还是keil中观测P1口的数据?
给你介绍几个参考案例参考一下吧!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81 ADC0808中断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1 ADC0808A-D( ALE输出CLK,

实例82  ADC0808查询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2 ADC0808A-D( ALE输出CLK,

实例83  ADC0808延时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3 ADC0808A-D( ALE输出CLK,

实例84  ADC0808并行A-D(虚拟CLK)
实例84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