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P0口特殊吗?比如说a=P1,这是ok的,有数据,但是a=P0就不行,为啥?

楼主(2017-09-11):
比如说a=P1,这是ok的,有数据,但是a=P0就不行,为啥?

网友A:
教课书上去查P0口的部分,CPU的手册上也有。

网友B:
P0口是开漏输出(OD门)如果要用拉电流必须接上拉电阻,不然输出高电平无效

网友C:
你单片机型号是?STC89C51的单片机P0和P1的结构是不一样的。传统的89C51的P0和P1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D:
为什么a=P0不行?没有这回事!

网友E:
p0口可以做地址线的功能不只是io口

网友F:
主要原因就是没有上拉电阻,别的口内部集成了上拉电阻了

网友G:
应该是3楼、7楼说的那样,P0口驱动能力不足

网友H:
用万用表测量下端口电压,看是否与外部输入设定一致。有些P0口会集成内部上拉电阻

楼主:
首先感谢大家给我这样的新手答疑,芯片是STC89C52RC,我在做io检测,首先端口全部置1,然后通过开关对地短路来置0,我是这样检测的,P0口不能直接读值,P1P2可以的,是不是电阻的原因,我会抽空试一下,再次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