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实现51单片机红外控制

楼主(2017-09-12):
我想用红外遥控来实现对单片机的控制,例如按一下红外就开led,,,
求大神教一下,

网友A:
1、你需要查资料,了解“遥控器的协议”,即按键后产生和波形是长什么样子。
2、你需要买一个“红外接收头”,并按“红外接收头”的手册说明与单片机连接好。
3、你需要按“遥控器的协议”解码。
4、控制你的LED灯。

网友B:
STC官网有一个非常好非常完美的例程,而且占用CPU资源很少(状态机)。把那个程序看懂你只需要加入LED的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C:
自己还不懂,帮顶一下

网友D:
这个其实挺容易实现的,写一个红外解码代码,然后通过数码管显示按键的十六进制数,最后写一个程序,当等于这个数的时候,灯亮

网友E:
其实很简单,建议参考一下这个链接文章!
http://blog.csdn.net/mhjerry/article/details/6600414

网友F:
这里有51单片机红外的例程的C代码,楼主可以参考~(烧进去直接可用)

51单片机红外的例程的C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里有51单片机红外的例程的C代码,楼主可以参考~(烧进去直接可用)

谢谢大佬。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需要查资料,了解“遥控器的协议”,即按键后产生和波形是长什么样子。
2、你需要买一个“红外接收头 ...

谢谢,好的,我刚学,请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官网有一个非常好非常完美的例程,而且占用CPU资源很少(状态机)。把那个程序看懂你只需要加入LED的程 ...

我去找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