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51单片机实现读取其他USB转串口转出的USB?

楼主(2017-09-12):
假设,现在有个第三方系统,第三方系统也是个单片机,内置了PL2303串口转USB芯片(故 出来的接口是USB)。

我现在需要开发一个单片机程序,单片机上有一个“母USB”接口,读取第三方系统转出USB接口,然后再通过自身的串口发送给第四方系统。

随便路子有点绕,可是毕竟第三方、第四方系统都无法进行硬件或软件的更改。

新手有几个问题需要咨询一下。
问题1:假设第三方系统的串口转USB芯片不通,那我单片机程序是不是就不同(就跟电脑插上不同串口转USB需要安装不同驱动一样)。

问题2:那我的单片机母USB接口部分应该怎么焊接呢?是按照串口的方式焊接?还是按照USB的方式焊接?是不是对应的程序上就使用对应的协议进行读取?
最后,如果有人愿意做我这个项目,给我发私信,我主动联系你。
(附图一张)

网友A:
当你把串行通讯的协议研究清楚了,就个问题就非常简单了。

网友B:
此方案的可行性几乎为0,除非你找到简单可靠的USB——HOST扩展芯片,就算是采用带USB_HOST的ARM,编程量也不少。但如果拆开把内部的串口信号取出来可就简单多了。

网友C:
测试恢复。

网友D:
就相当于你做了一个PC端,人家的设备插在你的PC。然后通讯。pc需要驱动才能实现这个通讯,你还是先找到通讯协议比较好。硬件的话,你只要把TXD 和RXD交叉一下就行了。

网友E:
使用cp2102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方案的可行性几乎为0,除非你找到简单可靠的USB——HOST扩展芯片,就算是采用带USB_HOST的ARM,编程量也 ...

唉,我也想给他拆了!哈哈,可是人家的东西不能动

网友F:
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