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程序

楼主(2017-09-12):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_nop_();延时函数用
#define Disdata P0 //段码输出口
#define discan P2 //扫描口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P3^7; //温度输入口
sbit DIN=P0^0; //LED小数点控制
uint h;
uint temp;
//
//
//**************温度小数部分用查表法***********//
uchar code ditab[16]=
{0x00,0x01,0x01,0x02,0x03,0x03,0x04,0x04,0x05,0x06,0x06,0x07,0x08,0x08,0x09,0x09};
//
uchar code dis_7[12]={0xfc,0x60,0xda,0xf2,0x66,0xb6,0xbe,0xe0,0xfe,0xf6,0xff,0x02};
//共阳LED段码表 "0" "1" "2" "3" "4" "5" "6" "7" "8" "9" "不亮" "-"
uchar code scan_con[4]={0xf7,0xfB,0xfD,0xff}; //列扫描控制字
uchar data temp_data[2]={0x00,0x00}; //读出温度暂放
uchar data display[5]={0x00,0x00,0x00,0x00,0x00}; //显示单元数据,共4个数据和一个运算暂用

//
//
//
/*****************11us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int t)
{
for (;t>0;t--);
}
//

/****************显示扫描函数***************************/
scan()
{
char k;
for(k=0;k<4;k++) //4位LED扫描控制
{
Disdata=dis_7[display[k]]; //数据显示
if (k==1){DIN=1;} //小数点显示
discan=scan_con[k]; //位选
delay(300);
}
}
//
//
/****************DS18B20复位函数************************/
ow_reset(void)
{
char presence=1;
while(presence)
{
while(presence)
{
DQ=1;_nop_();_nop_();//从高拉倒低
DQ=0;
delay(50); //550 us
DQ=1;
delay(6); //66 us
presence=DQ; //presence=0 复位成功,继续下一步
}
delay(45); //延时500 us
presence=~DQ;
}
DQ=1; //拉高电平
}
//
//
/****************DS18B20写命令函数************************/
//向1-WIRE 总线上写1个字节
void write_byte(uchar val)
{
uchar i;
for(i=8;i>0;i--)
{
DQ=1;_nop_();_nop_(); //从高拉倒低
DQ=0;_nop_();_nop_();_nop_();_nop_(); //5 us
DQ=val&0x01; //最低位移出
delay(6); //66 us
val=val/2; //右移1位
}
DQ=1;
delay(1);
}
//
/****************DS18B20读1字节函数************************/
//从总线上取1个字节
uchar read_byte(void)
{
uchar i;
uchar value=0;
for(i=8;i>0;i--)
{
DQ=1;_nop_();_nop_();
value>>=1;
DQ=0;_nop_();_nop_();_nop_();_nop_(); //4 us
DQ=1;_nop_();_nop_();_nop_();_nop_(); //4 us
if(DQ)value|=0x80;
delay(6); //66 us
}
DQ=1;
return(value);
}
//
/*

***************读出温度函数************************/
//
read_temp()
{
ow_reset(); //总线复位
delay(200);
write_byte(0xcc); //发命令
write_byte(0x44); //发转换命令
ow_reset();
delay(1);
write_byte(0xcc); //发命令
write_byte(0xbe);
temp_data[0]=read_byte(); //读温度值的第字节
temp_data[1]=read_byte(); //读温度值的高字节
temp=temp_data[1];
temp<<=8;
temp=temp|temp_data[0]; // 两字节合成一个整型变量。
return temp; //返回温度值
}
//
/****************温度数据处理函数************************/

//二进制高字节的低半字节和低字节的高半字节组成一字节,这个
//字节的二进制转换为十进制后,就是温度值的百、十、个位值,而剩
//下的低字节的低半字节转化成十进制后,就是温度值的小数部分

/********************************************************/
work_temp(uint tem)
{
uchar n=0;
if(tem>6348) // 温度值正负判断
{tem=65536-tem;n=1;} // 负温度求补码,标志位置1
display[4]=tem&0x0f; // 取小数部分的值
display[0]=ditab[display[4]]; // 存入小数部分显示值
display[4]=tem>>4; // 取中间八位,即整数部分的值
display[3]=display[4]/100; // 取百位数据暂存
display[1]=display[4]%100; // 取后两位数据暂存
display[2]=display[1]/10; // 取十位数据暂存
display[1]=display[1]%10;
/******************符号位显示判断**************************/
if(!display[3])
{
display[3]=0xF5; //最高位为0时不显示
if(!display[2])
{
display[2]=0xF5; //次高位为0时不显示
}
}
if(n){display[3]=0xF4;} //负温度时最高位显示"-"
}
//
//
/****************主函数************************/
main()
{
Disdata=0x00; //初始化端口
discan=0x00;
for(h=0;h<4;h++) //开机显示"8888"
{display[h]=8;}
ow_reset(); //开机先转换一次
write_byte(0xcc); //Skip ROM
write_byte(0x44); //发转换命令
for(h=0;h<100;h++) //开机显示"8888"
{scan();}
while(1)
{
work_temp(read_temp()); //处理温度数据
scan(); //显示温度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