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问题

楼主:
为啥我输入123,输出是032,怎么不是321,scanf完ptr不是等于&a[2]吗?求大神解释

网友A(2017-09-12):
scanf(“%d”,ptr++),在最后一个循环,指针指到外面去了,你试试先把指针减1,再执行后面那个for循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canf(“%d”,ptr++),在最后一个循环,指针指到外面去了,你试试先把指针减1,再执行后面那个for循环

已经了解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