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003发热问题?

楼主(2017-09-12):
单片机连接ULN2003,ULN2003连接三极管控制气泵的关断,ULN2003还连接有四个电磁阀,但一工作起来,ULN2003就发热,是因为负载功率过大,还是什么原因?应该怎样解决?

网友A:
电路发上来看看

网友B:
小马拉大车发热甚至烧毁都很正常。这货驱动能力有限,只能借助其它元器件达成目的。如晶体管,可控硅,继电器.....

网友C:
这个看看电路,这个东西是有电流限制的,你是怎么连接三极管的,多大的三极管要这么控制?

网友D:
好好研究下ULN2003,算下功耗

网友E:
ULN2003需要加一个电容给电源滤波,保证送给他的电源的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