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3怎么显示歌名? 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7-09-12):
MP3怎么显示歌名???  原理是什么?

网友A:
主要看协议,协议规定歌名放在某个位置,只有你从这个位置取数据显示,就得到歌名了。

网友B:
存储地址查询,一般歌名就是MP3文件的文件名,是被存储在最开始的位置,寻址就可以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