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容的问题

楼主:
网上买个12v变5V的模块,发现其用的电容和典型应用电路的电容差别很大,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用?
芯片说明里推荐的电路输入电容是470uf/35v,可这个模块就用了个10uf的贴片,输出是180uf/35V 模块就用了3.3uf贴片
万用表量模块电压没有问题,不知道这个模块这种设计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2017-09-12):
可以用~这个电容是在电源的两端 主要是抗电源干扰用的~

网友B:
一般情况下没有关系,如果输入12V纹波大就需要加大电容。

网友C:
实际上这种电容的话加不加还是考虑到你输入电源的质量,输入电源质量比较好的时候,可以加一点简单的、单一的电容,输入电源质量比较差的时候,就得加多种电容才行。

网友D:
看你用在什么负载上。对电源纹波要求不高的就无所谓了

网友E:
谢谢各位的回答,大致明白了,虽然依然不会选电容,好像模电的书里也没有这些东西。

网友F:
主要是抗电源干扰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没有关系,如果输入12V纹波大就需要加大电容。

是不是电解电容虽然容量大滤波效果好但不如瓷片电容更耐久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这种电容的话加不加还是考虑到你输入电源的质量,输入电源质量比较好的时候,可以加一点简单的、单一 ...

是不是DC芯片推荐的电路图是非常保守或为应付极端条件,而不是因为不选用推荐的元件就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电解电容虽然容量大滤波效果好但不如瓷片电容更耐久

成本原因,还有就是体积,

网友H:
打电话给我,我告诉你选择的道理是什么?保证你明白。不说任何计算公式。

网友I:
电源两端的电容都是抗干扰作用,只要电压别超过电容最大承受电压导致电容击穿一般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电解电容虽然容量大滤波效果好但不如瓷片电容更耐久

一般来说电容容量越大滤波效果越好,但电解电容由于结构原因,等效为串联了一个电感,所以对高频滤波不利,需要并联一个瓷片电容以改善滤波电路的高频特性,电解电容耐久与否有不确定性,通常工作在不超过标称耐压和温度70~80%的环境下是可以长期正常工作的。

网友J:
一般情况下可以

网友K:
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网友L:
这成本降的,会加大模块损坏几率,负载变化时,电压有波动,形成干扰,最好还是换大点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DC芯片推荐的电路图是非常保守或为应付极端条件,而不是因为不选用推荐的元件就不能正常工作

是啊,有一定的可更改值

网友M:
可以用,但是输入电压波动较大时,模块可能工作不正常

网友N:
没有太大影响,正常用。

网友N:
可以用,可能这个模块用的电路里没有大波动

网友O:
引用 网友E:
谢谢各位的回答,大致明白了,虽然依然不会选电容,好像模电的书里也没有这些东西。

你根本没有达到“大致明白”!我不从理论上答复你,你自己做个试验:逐渐增大输出电流(即逐渐减小负载电阻),用示波器观测,电容容量不同时的输出端纹波。你就大致明白了,但要真明白,必须从理论上分析。

网友P:
大电容过滤低频,小电容过滤高频,都是做稳压用的,看电源好不好了

网友Q:
没有电解如果输出有高速信号处理或者负载电流过大的话,输出电流就会不够!

网友R:
可以用,不过因为成本原因,还有就是体积,这个模块这种设计缺点是寿命短,低输出功率。

滤波电容器电容量的选择,为限制整流滤波输出电压纹波,正确选择电容量是非常重要的。
通常滤波电容器的电容量,按输出功率选择,则需要清楚滤波电解电容器所能承受的纹波电流和预计电容器的寿命。
因为成本原因,以尽可能减小电容器的容量,所付出的代价是电容器的寿命明显缩短,

网友Q:
引用 网友Q:
没有电解如果输出有高速信号处理或者负载电流过大的话,输出电流就会不够!

为什么不给分。

网友E:
引用 网友O:
你根本没有达到“大致明白”!我不从理论上答复你,你自己做个试验:逐渐增大输出电流(即逐渐减小负载电 ...

谢谢,只是学了几天单片机,原以为单片机就单片机,哪知道牵扯面太广了,让我慢慢学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R:
可以用,不过因为成本原因,还有就是体积,这个模块这种设计缺点是寿命短,低输出功率。

滤波电容器电容 ...

谢谢,没基础,只能边模仿边学习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E:
谢谢,只是学了几天单片机,原以为单片机就单片机,哪知道牵扯面太广了,让我慢慢学吧

电源滤波电容概念与单片机概念无关,电源滤波电容概念属于模拟电子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