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位摇摇棒制作资料

楼主:
给大家带来了32位摇摇棒的源程序和原理图,我看到好多摇摇棒的资料都是16位的,想要显示更加复杂的字和图片是不行的。
资料在这,要的自取

网友A(2019-10-18):
多谢啊多谢   找这个版本程序找一天了

网友B(2020-04-08):
我是单片机小白,不知道是不是需要改源程序,根据楼主提供的原理图和程序,制作好之后发现图案闪烁太快,仅心形图案隐隐能看的出来,其他的文字根本看不出是什么,用的芯片是STC11F04E,滚珠开关是用的水银开关,不知道是不是有影响

网友C(2020-10-30):
引用 网友B:
我是单片机小白,不知道是不是需要改源程序,根据楼主提供的原理图和程序,制作好之后发现图案闪烁太快,仅 ...

应该是需要改程序了

网友D(2021-04-10):
你好,这个摇摇棒32位资料里的好多个文件需要什么软件才能打开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好,这个摇摇棒32位资料里的好多个文件需要什么软件才能打开呀

先安装Keil5 然后打开这个软件即可

网友F(2021-06-21):
我买了一个学习用的 ,是STC11F02E的 芯片摇摇棒散件,做了一个,刚学不是很了解,想改一下里面的图案,搞了一上午,修改后編译一下文件是没有问题的,烧录好后发现不能运行了,好郁闷,后来仔细看了一下它的资料,发现配套的是STC89C52的资料。51HEI 还是很强大的,这是我第2次有了相同的资料做参考,对于初学者的帮助是很大的!

网友G(2022-01-28):
不知道 好不好学,我也想学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