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密码锁用单片机实现,有什么参考,么么哒

楼主:
电子密码锁用单片机实现,有什么参考,么么哒

网友A(2017-09-12):
你自己得有一个初步的构架吧,原理,电路图,程序框架

网友B:
要是模拟原理的话,目测单片机+矩阵键盘+LCD即可,坛子里应该也有资料,自己动手搜一下

网友C:
你可以用矩阵键盘(每个按键不同的值)、LCD(用于显示输入的数字)、51芯片

网友D:
1,电磁锁芯的芯片可以用 RZ7899 ;
2,显示密码用的数码管驱动可以用 TM1627,而且顺便解决了按键输入的问题。
3,剩下的就是画原理图,画PCB。
4,有问题可以QQ讨论,不收费,业余解答问题而已。QQ:1827702167

网友E:
利用矩阵键盘,1602,掉电保存

网友F:
看了你们的答案,我心想怎么这跟我学的arm差别那么大

网友G:
功能齐全的电子密码锁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验证上述功能。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ISBN 978-7-04-044532-9,高教社出版。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