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水质检测-浊度与叶绿素传感器程序源码(modbus rtu通讯方式)

楼主(2017-09-12):
附件是使用浊度与叶绿素传感器检测水中浊度与叶绿素值得程序
采用modbus rtu 通讯方式

禹山叶绿素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rs485.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

************************************************/
uint32_t        i1;
u8  num2500[8]={0x01,0x03,0x25,0x00,0x00,0x00,0x4e,0xc6};
u8  num2600[8]={0x01,0x03,0x26,0x00,0x00,0x04,0x4f,0x41};
u8 crc1_H,crc1_L,crc2_H,crc2_L,num1,num2;
u8 usart2_rx_buf[13],usart1_rx_buf[13];
float fdata,pfvalue;
u8  usart1len,usart2len;
char usart1_ch,usart2_ch;
int length;
u8 key;
u8 i=0,t=0;
u8 cnt=0;
union data
{
        unsigned char A[4];
        float Temp;
};

void My_USART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定义相关结构体*/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① 使能相应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②   初始化相应的IO口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②  初始化相应的IO口模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9600;//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流控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USART_Mode_Tx|USART_Mode_Rx;//模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校验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数据长度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③ 初始化串口相关参数

        USART_Cmd(USART1,ENABLE);//使能串口1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DISABLE);//开启接收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USART1_IRQn;//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开启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1;//设置中断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1;//子优先级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
        {

                usart1_ch=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1_rx_buf[usart1len++]=usart1_ch;
        }
}

void Usart1Send(u8 *buf1)
{
                int i;
                for(i=0;i<8;i++)
                {

                        USART_SendData(USART1, buf1[i]);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等待发送完成
                }
        return;
}
void RS485_Init(u32 boun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使能GPIOA,D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使能USART2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PD7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PA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PA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复位串口2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USART2,DISABLE);//停止复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波特率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8位数据长度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串口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使能串口2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先占优先级2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从优先级2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中断

  USART_Cmd(USART2, ENABLE);                    //使能串口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USART_IT_RXNE))
        {

                /*构建字节FIFO*/

                        usart2_ch=USART_ReceiveData(USART2);
                        usart2_rx_buf[usart2len++]=usart2_ch;
        }
}

void Usart2Send(u8 *buf2)
{
                int i;
                for(i=0;i<8;i++)
                {

                        USART_SendData(USART2, buf2[i]);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XE) == RESET){}; //等待发送完成
                }
        return;
}
void delay_ms1(u16 time)
{
  u16 y=0;
        while(time--)
                {
                        y=12000;  //????
                        while(y--);
                }
}

void numinit()
{
        int h;
        for( h=0;h<12;h++)
        {
                usart1_rx_buf[h]=0;
        }
}

u16 crc_check(u8 *ptr , int len)
{
        u16 crc16=0xffff;
        int i,j,tmp;
        for(i=0;i<len;i++)
        {
                crc16=*ptr^crc16;
                for(j=0;j<8;j++)
                {
                        tmp=crc16&0x0001;
                        crc16=crc16>>1;
                        if(tmp)
                                crc16=crc16^0xa001;
                }
                *ptr++;
        }
        return crc16;

}
int main(void)
{

        union data  a;
        delay_ini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KEY_Init();
        My_USART1_Init();
        RS485_Init(9600);
        Usart1Send(num2500);
        delay_ms1(1000);
        numinit();
                         while(1)
                {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1Send(num2600);
                        if(usart1len>=13)
                        {
                                        a.A[0]=usart1_rx_buf[3];
                                        a.A[1]=usart1_rx_buf[4];
                                        a.A[2]=usart1_rx_buf[5];
                                        a.A[3]=usart1_rx_buf[6];
                                        fdata=a.Temp;
                                        a.A[0]=usart1_rx_buf[7];
                                        a.A[1]=usart1_rx_buf[8];
                                        a.A[2]=usart1_rx_buf[9];
                                        a.A[3]=usart1_rx_buf[10];
                                        pfvalue=a.Temp;
                                        usart1len=0;

                        }

                        delay_ms1(100);
                }
}

网友A(2017-12-25):
thanks,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2018-11-29):
引用 网友C:

真好真好真好

网友D(2019-01-13):
有没有防真图

网友E(2019-02-15):
参考参考

网友F(2019-06-29):
要是有引脚接线说明就更好了

网友G(2021-11-10):
你好,有没有具体的引脚连接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