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据传输问题请教 通过手机APP或者网页查询?怎么办?

楼主(2017-09-12):
采集数据存储在单片机里面,如何将数据传输到服务器或者数据库,通过手机APP或者网页查询?怎么办???通过wifi,串口传输可以吗?

网友A:
这是两个部分啊。
首先是数据通过串口或者其他办法进PC上的数据库,这个简单。接着是查询部分。如果是本地局域网内通讯的可能会容易一些,但是你既然说app查询,那肯定就不是这样了。这样,你要有个域名,再java写个查询数据库内数据的网站发布上去,这时候才能通过网页查询数据。如果是app的话,你还要进行app开发,最简单的app皮里套个浏览器,就可以差不多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