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TC12C5A60S2+12864OLED+DS18B20无法显示温度(附件有KEIL工程)

楼主(2017-09-12):
求教STC12C5A60S2+12864OLED+DS18B20无法显示温度(附件有KEIL工程)新人小白,代码是拼的,搞不好了希望在这里能得到帮助,怎么搞都没法显示温度,真心求教。下图是运行时照片,后面那个小点是乱码不知是什么鬼。

MAIN.c

#include "lq12864.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REG52.h"

/**********************************定义变量*********************************/

unsigned int Temp_Buffer = 0;

/********************(STC12C5608AD  11MHZ z=1时精确延时1ms)*******************/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 x>0; x--)

for(y=1848; y>0; y--);

}

/*****************************************显示温度****************************/

void Display_Temp()

{

        Temp_Buffer = Get_temp();                                          //读取DS18B20的值

        LCD_WrCmd(0x80+0x40+10);

        if(flag_temper == 1)                                                //根据温度标志位显示温度正负

        {

                LCD_WrDat('-');

        }

        if( Temp_Buffer/1000 != 0 )                                        //如果第一位为0,忽略显示

        {

                LCD_WrDat(Temp_Buffer/1000+0X30);           //显示温度百位值

        }

        LCD_WrDat(Temp_Buffer%1000/100+0X30);           //显示温度十位值

        LCD_WrDat(Temp_Buffer%100/10+0X30);           //显示温度个位值

        LCD_WrDat('.');                                                   //显示小数点

        LCD_WrDat(Temp_Buffer%10+0X30);                   //显示温度十分位值

        LCD_WrDat('C');                                                   //显示字符C

}

/***********************************主函数**********************************/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LCD_Init();                                                 //OLED初始化

         LCD_P8x16Str(0,3,"Wellcome to use!");         //显示欢迎界面

         delayms(1000);                                                         //延时

         LCD_CLS();                                                                 //清屏

         Temp_Buffer = Get_temp();                                          //读取DS18B20的值

         delayms(500);

         while(1)

        {

                for(i=0; i<8; i++)

                        {LCD_P16x16Ch(i*16,0,i);  //点阵显示

                        }

                LCD_P16x161Ch(0,2,0);

                LCD_P16x161Ch(16,2,1);

                LCD_P16x161Ch(32,2,2);

                LCD_P16x161Ch(48,2,3);

                LCD_P16x161Ch(64,2,4);

                Display_Temp();                                                           //获取并显示温度值

        }

}

这里红色部分的LCD_WrDatLCD_WrDat以及后面跟的参数我真的不理解,他们的定义在LQ12864.c里,下面我贴出来:

/*********************LCD写数据************************************/
void LCD_WrDat(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8;
LCD_DC=1;
for(i=0;i<8;i++) //发送一个八位数据
{
LCD_SCL=0;
LCD_SDA=dat&0x80;
LCD_SCL=1;
dat<<=1;
}
}
/*********************LCD写命令************************************/
void LCD_WrCmd(unsigned char cmd)
{
unsigned char i=8;
LCD_DC=0;
for(i=0;i<8;i++) //发送一个八位数据
{
LCD_SCL=0;
LCD_SDA=cmd&0x80;
LCD_SCL=1;
cmd<<=1;;
}
}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小白虚心求教,也可能原因跟上面这些没有关系,下面我把Keil工程文件上传上来,希望各位大大能帮下小弟,虚心求教

楼主:
希望看到的帮小弟一把,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显示用固定数字,替代温度值,看是不是能显示;
如果可以显示,就是温度读取的问题;
如果不能显 ...

谢谢,我DS18B20好像坏掉了,用下面这个网上找的例程测串口无数据,手摸DQ端串口一直收到-01的数据,应该是DS18B20坏掉了,VCC和GND没有接反不知道为什么就坏掉了,买了点还在路上,等到货了再试吧,很感谢您

网友B(2018-04-07):
引用 网友C:

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A:
你好!你显示用固定数字,替代温度值,看是不是能显示; 如果可以显示,就是温度读取的问题; 如果不能显示,就是你程序处理数据有问题; 可以加我QQ好友

网友D(2018-11-06):
引用 网友C:

我下载试过了,找不出问题在哪,代码我觉得没毛病啊,怪学艺不精把

网友E(2019-02-15):
CS片选端没接啊

网友F:
硬件问题

网友E:
是这个程序有问题,在其他单片机上显示温度是OK的DS18B20,这上面显示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