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制造专业学电子,如何安排接下来的学习计划

楼主:
各位前辈指导下接下来的学习该如何进行?小弟在学校学的机械设计制造,所以C,单片机,电路都只学了皮毛,出校门换了好多工作,感觉还是踏实做技术适合自己。
目前学习情况是:有一块51板子,配合郭天祥《51单片机C语言教程》,边看视频边动手写程序,板子可以实现的程序都有自己写,并且实现了具体功能,(LED,键盘,数码管,AD/DA,串口,定时器,1602液晶都有了解,最终做出了时钟和万年历,程也是惨不忍睹,有些手册时序图会理解有误)并且也把手上的51板子的PCB板子在Altium Designer上画了出来,布线原理也不太懂,算是颤颤巍巍走完了流程!
发现自己的问题如下:
1、硬件和电路很知识太差,感觉程序功能实现得太抽象,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
2、程序写的太繁琐,感觉例程里的写的真好,真的需要积累啊!
3、PCB设计时候感觉像是在堆积木,关于信号干扰啥的感觉很高深,很抽象!

现在感觉问题挺多,不知如何下手了。求指导啊!!!
是不是先恶补电路知识(很厚的两本书啊),然后搞明白原理图,买套零件自己做一套PCB封装库,接下来焊接到板子上,多写程序积累经验,照葫芦画瓢得学习!感觉又是一段漫长的路啊!

网友A(2017-09-12):
1,首先,你知道比葫芦画瓢,是很不错的,学习本来就是一个模仿的过程,最后才能创新。
2,电路确实需要积累,编程也需要积累。但是不是所谓用了开发板就能学会的。用了开发板仅仅只是知道了如何编程而已,所以你才感觉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3,如果你不是专门做信号处理这一块的,我认为你很少有机会接触到高速信号的,所以PCB布线时候顾虑不要太多。
4,我认为你现在需要的是实践经验。加我QQ号,看我的QQ空间,里面有我分享的经验,专门针对你这种问题的。QQ号码:1827702167

网友B:
你需要边实践边学理论基础知识,没有理论基础知识肯定学不深学不好。给你介绍2本书,张志良编著的:《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程序(双解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与其他书比较一下,有比较才能有鉴别!绝不忽悠你!

网友C:
首先这条路原本就很漫长。封装库这个东西并不要买那么多元器件,都有datasheet。阻容自带库都有的,你也可以自己画。你在实现程序的时候,可以结合电路看看。你先把开发板电路弄明白再说吧

网友D:
入这坑的能不能学好就看个人资智了

网友B:
看你的基础还可以,只要肯下功夫,可以学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边实践边学理论基础知识,没有理论基础知识肯定学不深学不好。给你介绍2本书,张志良编著的:《80C51 ...

嗯,多谢指导,我正在补电路跟模电数电知识,先把板子电路搞懂,理论知识现在欠缺很厉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入这坑的能不能学好就看个人资智了

这个行业不错呀,挺有前途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嗯,多谢指导,我正在补电路跟模电数电知识,先把板子电路搞懂,理论知识现在欠缺很厉害

怎么边实践边学理论基础知识呢?我给你介绍的那本《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有100案例,每例均有电路设计、程序设计、keil调试、proteus仿真,对电路、器件、编程、调试均有较详细的解释,并给出仿真结果,可演示观察。若碰到不理解的问题,再翻阅有关书籍。你可先去翻翻这本书,不会让你失望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怎么边实践边学理论基础知识呢?我给你介绍的那本《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 ...

我看看,如果对高数、电路、模电、数电等专业知识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直接学习这本书。高数微积分忘得差不多了,电路学校没好好学,模电数电没学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看看,如果对高数、电路、模电、数电等专业知识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直接学习这本书。高数微积分忘得差不 ...

高数对单片机应用基本无关,在电工中也仅用微积分描述电容充放电等,不懂也罢,直接记结论就行。但电工、模电、数电是基础,单片机应用不仅仅是软件编程,必须懂硬件电路,两者配合。你没学过模电数电,就比较困难。但若先学模电数电,一者过程长;二者没人辅导会遇到很多问题。还是那句话,边实践边学模电数电,好在我给你介绍的那本书每个案例已有较详细的解说,对有模电数电基础的人能完全看懂,对无模电数电基础的人也能看个半懂,这时你可以带着问题去翻阅模电数电书,容易理解。再给你介绍几本张志良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的电工、模电、数电书:《电工基础》(ISBN 978-7-111-29634-8);《电工基础学习指导与习题解答》(ISBN 978-7-111-30233-9);《模拟电子技术基础》(ISBN 7-111-19362-8);《模拟电子学习指导与习题解答》(ISBN 7-111-19361-X);《数字电子技术基础》(ISBN 978-7-111-21516-5);《数字电子学习指导与习题解答》(ISBN 978-7-111-21517-2)。
有问题,欢迎咨询。zzlls@126.com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高数对单片机应用基本无关,在电工中也仅用微积分描述电容充放电等,不懂也罢,直接记结论就行。但电工、 ...

嗯,非常感谢,书已经订过了,只是没有试读,还想瞅下内容怎样。既然前辈极力推荐,肯定是比较合适的,不过我用的是网上推荐的邱关源,阎石,童诗白的教材,正学着呢,感觉写的挺好!有问题再咨询你。

网友F:
    搞电子设计,模拟电路、数字电路、PCB绘图,单片机,这些知识迟早都得学透彻才行,学单片机的时候,可以多收集一些视频和PDF文档辅助参考,如果想透彻单片机,《51单片机轻松入门 基于STC15W4K系列》这本书必不可少。       这本书主讲运用面较广的STC15系列单片机,此单片机是由传统51单片机发展演变而来,代码兼容传统51单片机,但速度提高了很多倍,增加了很多实用的功能,比如增加了A/D转换,SPI通信接口、内部EEPROM存储器、PWM输出、看门狗,4个独立串口、60K左右Flash存储空间等,另外,这种单片机不需要外部下载器,单片机自带硬件仿真功能,因此也不需要外部硬件仿真器,调试代码简单方便。      这本书讲解的是大名鼎鼎的keil开发环境,对单片机运用中的C语言、串口通信原理、SPI通信原理、IIC通信原理、红外通信原理、单总线18B20通信原理等知识刨根问底,还有SD卡、长距离433MHz无线通信等进行了大量的实验演示与波形记录,是实际产品开发的重要依据。
       最后,一定要多实验,学会STC15单片机后,虽然不敢肯定你一定能挣到很多的钱,但至少能轻松解决温饱问题。51单片机轻松入门 基于STC15W4K系列》实物如图所示,不管你是初学入门还是已经学过一些其它教材,都切莫错过这本书,有了这本书,你能节省10年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嗯,非常感谢,书已经订过了,只是没有试读,还想瞅下内容怎样。既然前辈极力推荐,肯定是比较合适的,不 ...

邱关源,阎石,童诗白的教材较我的教材更深,理论性更强,当然更难懂,不过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