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子密码锁

楼主(2017-09-12):
电子密码锁
用4*3组成0~9数字键及确认键、回退删除键。
用LCD显示提示信息,当输入密码时,只显示“-”或“*”,当密码位输入完毕按下确认键时,对输入的密码与设定的密码进行比较,若密码正确,则开锁,此处用绿色LED亮作为提示。
当密码不正确时,禁止按键输入3秒,用红色LED亮作为提示。
自选题

网友A:
你是想弄基于什么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弄基于什么芯片的

stc89c52的

网友B:
你别着急先一块一块的做。比如先让lcd显示亮起来,然后按键识别做出来,显示出来,然后密码保存(你要保存在哪?),这样慢慢做吧,可以先用软件仿真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别着急先一块一块的做。比如先让lcd显示亮起来,然后按键识别做出来,显示出来,然后密码保存(你要保存 ...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密码改如何处理

网友C:
密码需要保存在掉电保护的存储区域如eeprom 拿这个密码跟输入的密码进行比较

网友D:
STC89c52 片内的 E2PROM 使用程序。希望有用。

网友E:
功能齐全的电子密码锁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验证上述功能。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ISBN 978-7-04-044532-9,高教社出版。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F:
我课设时的密码锁,更简易,若要程序,再私聊,四个按键可以完成输入密码,修改密码的功能

网友A:
这个可以看一下,是之前一个大佬的

网友G:
密码需要保存在掉电保护的存储区域如eeprom

网友H:
以前用51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