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問各位我這個汽車充電器有沒有問題呢?

楼主(2017-09-13):
想問各位我這個汽車充電器有沒有問題呢?因為工作關係我需要多個USB充電,但我試了幾個現買的充電器,不是很快壞就是充電電流很小,完全唔能夠把電話充電,所以最後自己試製這合成充電器,現請各師兄看看這個設計有否不足或要加的零件呢?我本人是想要一個同時充4個USB時平均每個都有1A充電,所以選擇了這塊可以自己調節電壓和電流既模塊,我先將車用12v電壓調節到5v1.5到因為我發覺如果同時充4頭電壓是一定會下降的,但又怕調太高如果只充一部電話時又驚電壓會太高,所以調到5v1.5到,之後電流我在沒有負載情況下把它調在4A多小小,因怕調到最大5A會很熱和燒板塊,之後輸出接駁了一個以前申請唔就得係咩既贈品4USB分線器,分線器的內部,最後這樣接駁想問各位有問題嗎?我只會用來充安卓電話不用充蘋果的。

网友A:
好的冲电器输出电压是变化的,要点是能控制住电流。
你想啊,以3.3V的电池为例:
当电池满电时,冲电电压应控制上3.3V上一点点,如3.35V保持浮冲。
当电池严重亏电时,如只剩1V,这时电压应控制在比1V高一点,如果还是用3.35V去冲将会有很大的电流,如此电池、冲电器就吃不消。
你的USB有4个口,如果4个电池或用电器同时用。如果一个电池是1V,一个电池是3V,你让冲电器输出多少电压为好呢?大了:1V电池吃不消;小了3V电池冲不到电!
所以:
一个冲电电源,并用4个USB冲电口是不合理的。
每个USB冲电口,应当有独立的电压电流控制能力,才是合理的。
便宜货不可能独立控制,这就它不行的原因。

网友B:
你这个方法不可行,因为对手机的保护太少了。
1,你的第一个想法很不错,就是用那个模块,先把汽车输出的电压给稳住了。这个模块输入即使有波动,输出还是会基本上稳定的,这个想法很正确。
2,你想输出1A的电流,而且是4路,不是简单的4A就够了。首先你手里那个模块不可能稳定输出那么大的电流的(你可以去实测,因为我目测那用料感觉不靠谱)。其次,USB的后端我还看到了芯片,猜想应该会限制USB输出电流的。
3,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你的模块把输出稳定到9V左右(因为25W的功率下,电流会小于4A的);然后后级加上4个锂电池充电电路。
我QQ空间里会分享更多的好资料,可以加我QQ。1827702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