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开发的串口与三菱FX PLC通讯源码

楼主(2017-09-13):
VB开发的串口与三菱FX PLC通讯源码

vb源程序如下:

Private Sub fraComm2_MouseMove(Button As Integer, Shift As Integer, X As Single, Y As Single)
        lblTopic = "设置连接PLC的通信端口以及PLC的站号(应与D8121相同)"
End Sub

Private Sub Frame1_MouseMove(Button As Integer, Shift As Integer, X As Single, Y As Single)
        lblTopic = "实时监控/设置PLC的XYMTCD设备值"
End Sub

Private Sub OptionD_MouseMove(Button As Integer, Shift As Integer, X As Single, Y As Single)
        lblTopic = "数据以十进制方式返回或设置"
End Sub

Private Sub OptionH_MouseMove(Button As Integer, Shift As Integer, X As Single, Y As Single)
        lblTopic = "数据以十六进制方式返回或设置"
End Sub

Private Sub SETRST_MouseMove(Button As Integer, Shift As Integer, X As Single, Y As Single)
        lblTopic = "对位元件(X,Y,M,T,C)线圈置位与复位"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1_KeyDown(KeyCode As Integer, Shift As Integer)
    SETRST.Enabled = False
    start = False
    fraComm1.Visible = True
    fraComm2.Visible = True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1_KeyPress(KeyAscii As Integer)
    char = Chr(KeyAscii)
    setaddr = Text1.Text
    If Len(setaddr) > 1 Then: setad = Right(setaddr, Len(setaddr) - 1)
    KeyAscii = Asc(UCase(char)) '转换为大写

    If KeyAscii = 13 Then '按回车键
        Device = Left(setaddr, 1)
        Text1.SelStart = 0
        Text1.SelLength = Len(setaddr)
        Text2.Enabled = True
        If (Device = "X" Or Device = "Y" And Oct(Val("&o" + setad)) = setad And Val(setad) < 178) Or (Device = "M" And CStr(Val(setad)) = setad And (Val(setad) < 1536 Or Val(setad) > 7999 And Val(setad) < 8256)) Then
            DevAdd = Right(("0000" + setad), 4)
            DevDat = cboStation.Text + "FFBR0" + Device + DevAdd + "01"
            DevType = "XYM"
            Text2.Enabled = False
            SETRST.Enabled = True
            start = True
        End If
        If Device = "D" And CStr(Val(setad)) = setad And (Val(setad) < 1000 Or Val(setad) > 7999 And Val(setad) < 8256) Then
            DevAdd = Right(("0000" + setad), 4)
            If Check1.Value = 0 Then
                DevDat = cboStation.Text + "FFWR0" + Device + DevAdd + "01" '使用WR命令读16bit数据
                DevType = "D"
            Else
                DevDat = cboStation.Text + "FFWR0" + Device + DevAdd + "02" '使用WR命令读32bit数据
                DevType = "2D"
            End If
            SETRST.Enabled = False
            start = True
        End If
        If Device = "T" And CStr(Val(setad)) = setad And Val(setad) < 256 Then
            DevAdd = Right(("000" + setad), 3)
            DevDatTC = cboStation.Text + "FFBR0" + Device + "S" + DevAdd + "01" 'T的线圈状态
            DevDat = cboStation.Text + "FFWR0" + Device + "N" + DevAdd + "01" 'T的数据值
            DevType = "D"
            SETRST.Enabled = True
            start = True
        End If
        If Device = "C" And CStr(Val(setad)) = setad And Val(setad) < 256 Then
            DevAdd = Right(("000" + setad), 3)
            DevDatTC = cboStation.Text + "FFBR0" + Device + "S" + DevAdd + "01" 'C的线圈状态
            If Val(setad) > 199 Then
                DevDat = cboStation.Text + "FFWR0" + Device + "N" + DevAdd + "01" 'C200以上的数据值
                DevType = "2D"
            Else
                DevDat = cboStation.Text + "FFWR0" + Device + "N" + DevAdd + "01" 'C200以下的数据值
                DevType = "D"
            End If
            SETRST.Enabled = True
            start = True
        End If
        fraComm1.Visible = False
        fraComm2.Visible = False
    Else
        start = False
        fraComm1.Visible = True
        fraComm2.Visible = True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1_MouseMove(Button As Integer, Shift As Integer, X As Single, Y As Single)
        lblTopic = "输入要监控或设置的地址回车确定,如D0,T10,Y7等"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2_KeyDown(KeyCode As Integer, Shift As Integer)
        If KeyCode <> 13 Then
            start = False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2_KeyPress(KeyAscii As Integer)
    char = Chr(KeyAscii)
    KeyAscii = Asc(UCase(char))
    If Device = "D" And CStr(Val(setad)) = setad And Val(setad) < 1000 Then
        start = False
    End If
    If (Device = "T" Or Device = "C") And CStr(Val(setad)) = setad And Val(setad) < 256 Then
        start = False
    End If
    If KeyAscii = 13 Then
      If Val(DevAdd) > 7999 Then
         If MsgBox("改变系统参数可能对系统造成破坏,是否写入?", vbOKCancel + vbCritical) = vbCancel Then Exit Sub
      ElseIf MsgBox("改变当前值可能对运行造成危险,是否写入?", vbOKCancel + vbExclamation) = vbCancel Then Exit Sub
      End If
            If Device = "D" And Check1.Value = 0 Then
                DevAdd = Right(("0000" + setad), 4)
            ElseIf Device = "D" And Check1.Value = 1 Then
                DevAdd = Right(("0000" + setad), 4)
            Else
                DevAdd = Right(("000" + setad), 3)
            End If
            If OptionD.Value Then '十进制方式
                If Device = "C" And Val(setad) > 199 Then 'C200以上写入
                    If Val(Text2.Text) > 2847483647# Then: GoTo this
                    DevDat1 = cboStation.Text + "FFWW0" + Device + "N" + DevAdd + "01" + Right("00000000" + Hex(Val(Text2.Text)), 8)
                ElseIf Device = "D" And Check1.Value = 1 Then '双字节D写入
                    If Val(Text2.Text) > 2847483647# Then: GoTo this
                    DevDat1 = Right("00000000" + Hex(Val(Text2.Text)), 8)
                    DevDat1 = Right(DevDat1, 4) + Left(DevDat1, 4)
                    DevDat1 = cboStation.Text + "FFWW0" + Device + DevAdd + "02" + DevDat1
                Else
                    If Val(Text2.Text) > 32767 Then: GoTo this
                    If Device = "D" Then '单字节D写入
                        DevDat1 = cboStation.Text + "FFWW0" + Device + DevAdd + "01" + Right("0000" + Hex(Val(Text2.Text)), 4)
                    Else 'C200以下写入
                        DevDat1 = cboStation.Text + "FFWW0" + Device + "N" + DevAdd + "01" + Right("0000" + Hex(Val(Text2.Text)), 4)
                    End If
                End If
            Else '十六进制方式
                If Device = "C" And Val(setad) > 199 Then 'C200以上写入
                    If Val("&H" + Text2.Text) > 2847483647# Then: GoTo this
                    DevDat1 = cboStation.Text + "FFWW0" + Device + "N" + DevAdd + "01" + Right("00000000" + Text2.Text, 8)
                ElseIf Device = "D" And Check1.Value = 1 Then '双字节D写入
                    If Val("&H" + Text2.Text) > 2847483647# Then: GoTo this
                    DevDat1 = Right("00000000" + Text2.Text, 8)
                    DevDat1 = Right(DevDat1, 4) + Left(DevDat1, 4)
                    DevDat1 = cboStation.Text + "FFWW0" + Device + DevAdd + "02" + DevDat1
                Else
                    If Val("&H" + Text2.Text) > 32767 Then: GoTo this
                    If Device = "D" Then '单字节D写入
                        DevDat1 = cboStation.Text + "FFWW0" + Device + DevAdd + "01" + Right("0000" + Text2.Text, 4)
……………………

VB开发的串口与三菱FX

网友A(2018-06-20):
谢谢分享,无远程连接是怎么回事?

网友B(2018-10-18):
太好了,谢谢了

网友C:
太好了,谢谢了!!!

网友D(2019-11-21):
感谢楼主分享  试试看

网友E(2020-04-11):
下载了不是你说的这个呢??
有原件吗发给我好吗?

网友F(2020-05-13):
謝謝分享~剛好可以用來最近在研究的

网友G(2020-07-06):
很好很好,感谢楼主的好资料,下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