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1621B的单片机驱动程序

楼主(2017-09-13):
自己编写的HT1621B测试程序,参考了其他人的部分代码,包括基本的初始化设置,写数据,写命令,清屏,一笔一笔点亮LCD到全显等,程序后面有注释,位声明自己定义个人根据自己的硬件电路自己连接

#define SYSEN 0x02//打开系统振荡器
#define LCDON 0x06//打开LCD偏压发生器
#define RC256 0x30//片内RC振荡器
#define BIAS 0x52//LCD 1/3偏压 4个公共端口
#define SYSDIS 0x00
#define WDTDIS 0x0a
sbit cs=P1^7;
sbit rd=P3^2;
sbit wr=P3^3;
sbit dat=P3^4;
uchar table[]={
0x0f,0x0f,0x0f,0x0f,
0x0f,0x0f,0x0f,0x0f,
0x0f,0x0f,0x0f,0x0f,
0x0f,0x0f,0x0f,0x0f,0x0f,};
uchar table1[]={
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0,};
uchar table2[]={
0xe6,0xf8,0xb0,0xb0,0xbe,};
uchar table3[]={
0x01,0x03,0x07,0x0f,};
uchar table4[]={
0xde,0x22,0xfe,0x22,
0x0e,0x22,0xfa,0x22,
0xda,0x22,0xc6,0x22,
0x5e,0x22,0x7c,0x22,
0x06,0x22,0xbe,0x22 ,};
uchar table5[]={
0xbe,0x06,0x7c,0x5e,
0xc6,0xda,0xfa,0x0e,
0xfe,0xde,};
void wr_data(uchar da,uchar cnt)//写数据函数
{
    uchar i;
    for(i=0;i<cnt;i++)
    {
        wr=0;
        delayus(10);
        dat=(bit)(da&0x80);/*if(da>=0x80)
            dat=1;
        else
            dat=0;*/
        delayus(10);
        wr=1;
        delayus(10);
        da<<=1;
    }
}
void wr_clearlcd()//清屏
{
    uchar i;
    cs=0;
    delayus(10);
    wr_data(0xa0,3);
    wr_data(0x00<<2,6);
    for(i=0;i<10;i++)
    {
        wr_data(0x00,8);
    }
    cs=1;
    delayus(10);
}
void wr_com(uchar com)//写命令函数
{
    cs=0;
    delayus(10);
    wr_data(0x80,4);
    wr_data(com,8);
    cs=1;
    delayus(10);
}
void wr_all_lcd(uchar add,uchar *p,uchar cnt)//写连续地址
{
    uchar i;
    cs=0;
    delayus(10);
    wr_data(0xa0,3);
    wr_data(add<<2,6);
    for(i=0;i<cnt;i++)
    {
        wr_data(*p,8);
        p++;
    }
    cs=1;
    delayus(10);
}
void lcd_init()
{
    cs=1;
    wr=1;
    dat=1;
    delayms(20);
    wr_com(BIAS);
    wr_com(RC256);
    wr_com(SYSDIS);
    wr_com(WDTDIS);
    wr_com(SYSEN);
    wr_com(LCDON);
    wr_clearlcd();
}
void wr_add_data(uchar add,uchar dat)
{
    cs=0;
    delayus(10);
    wr_data(0xa0,3);
    wr_data(add<<2,6);
    wr_data(dat<<4,4);//数据位为4位
    cs=1;
    delayus(10);
}

void daoshu(uchar add,uchar *p,uchar cnt)
{
    uchar i,a,b;
    cs=0;
    delayus(10);
    wr_data(0xa0,3);
    for(i=0;i<cnt;i++)
    {
        wr_data(add<<2,6);
        for(a=0;a<6;a++)
            wr_data(*p,8);
        p++;
        for(b=0;b<3;b++)
            wr_data(*p,8);
        p++;
        delayms(1000);
        wr_clearlcd();
        cs=0;
        delayus(10);
        wr_data(0xa0,3);
    }
    cs=1;
    delayus(10);
    wr_clearlcd();
    cs=0;
    delayus(10);
    wr_data(0xa0,3);
    wr_data(0x08<<2,6);
    for(i=0;i<2;i++)
        wr_data(0xbe,8);
    cs=1;
    delayus(10);
    wr_add_data(0x10,0x02);
}
void ceshi(uchar add)//一段一段点亮全屏测试
{
    uchar i,num,*p=table3;
    for(num=0;num<17;num++)
    {
        for(i=0;i<4;i++)
        {
            cs=0;
            delayus(10);
            wr_data(0xa0,3);
            wr_data(add<<2,6);
            wr_data(*p<<4,4);
            p++;
            delayms(1000);
            cs=1;
            delayus(10);
        }
        p=table3;
        add++;
        if(ZO==0)
            ONOFF=1;
        if(add==17)
        {
            wr_all_lcd(0x00,table1,10);
            delayms(2000);
        }
    }
}

网友A:
硬件电路是咋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电路是咋连接的?

程序里面不是有4个引脚的未定义吗,只将那4个脚与单片机的I/O口连接就行,具体自己连接。HT1621B的其余引脚你可以下载它 的datasheet参考就行了

网友B(2018-03-11):
我可以下載嗎?

网友C(2018-07-30):
完美兼容HT1621B 全部封装 SSOP48 DIP28 LQFP44 LQFP48
详见http://www.51hei.com/bbs/dpj-125017-1.html

网友D:
硬件电路是咋连接的? 硬件电路是咋连接的?

网友E(2021-06-30):
sbit rd     不是三个腿吗,啊   这个是啥

网友F(2021-08-13):
里面主函数都没有吗

网友G:
if(ZO==0)
ONOFF=1;
这两个是什么不完整的程序上传上来

网友H(2023-02-08):
错的,数据地位在前,命令高位在前都不区分

网友I(2023-04-18):
尝试烧录,没有显示,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J(2025-12-28):
根本用不了,  写的啥啊,  还用拼音,  我服了你个老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