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器 小弟求助各位老大哥

楼主(2017-09-13):
小弟最近在学stc   想自己搞一个温度控制器   只要读取温度   之后过30度后  启动  低于30度  停止
最好能读到150度  各位大哥 会的帮帮我   最好直接给程序

网友A:
用STC有ADC功能的单片机和NTC热敏电阻制作一个固定温度控制器非常简单,如果要在几十度范围控制并要数显就复杂得多,因为NTC热敏电阻的温阻曲线线性度很差,要精确显示大范围温度值是困难的。用DS18B20之类的芯片又不适合测量高温。不知你的具体需求是什么。

网友B:
如果温度在30度附近,你就一直开、关不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