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stm32vet6内实现0~5v可调电压的输出

楼主(2017-09-13):
有个元件需要0到5v的电压,目前是用的滑阻来调的,但是能不能集成到电路板上呢?芯片可以在接收到信号后直接输出对应的电压吗?

网友A:
stm32控制可控硅。具体你自己查查资料。

网友B:
这个可以设计一个外围电压输出电路,有哪几种固定电压值,io口够多就直接接io口,不多就接一个译码器,不过这个方法现实中真不可取,只是给你一个可以实现的探讨性回复

网友C:
能!可以!
但功率要不要考虑呢?

网友D:
你说的是控制信号电压还是驱动电压,如果是信号电压可以用单片机的DAC口,如果是驱动电压,那就得用上述信号控制mos管输出。

网友E(2020-10-16):
stm32 实现0~5v可调电压的输出

网友F:
可以输出PWM加电阻电容三极管输出可调电压

网友G:
精度有要求就外加比例放大器,精度没有要求就用三极管拓展到5VPWM加滤波方式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