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一个调控PWM占空比的呼吸流水灯程序

楼主(2017-09-13):
最好能有说明的。。。。

网友A:
  #include<reg51.h>
  #define u8 unsigned int
  #define u16 unsigned char

  u8 all,tin,u,b;
  void Timer1Init()
{
        TMOD|=0X10;//选择为定时器1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1打开启动。

        TH1 = 0xFF;
        TL1 = 0xff;   //1us

        ET1=1;//打开定时器1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1=1;//打开定时器
}
  void main()
  {
   Timer1Init();
   while(1)
   {
     if(tin>100)
         {
           tin=0;
          if(b)
          {
            u++;
          }
          else
          {
           u--;
          }
         }
         if(u==1000)
         {
          b=0;
         }
     if(u==0)
         {
          b=1;
         }
         if(all>1000)
         {
          all=0;
         }
         if(u<all)
         {
          P1=0xff;
         }
         else
         {
          P1=0x00;
         }

   }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
        TH1 = 0xFF;
        TL1 = 0xff;   //1us
        all++;
    t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