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制冷的单片机控制程序

楼主(2017-09-13):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sbit PWM_L1=P1^1;
sbit PWM_L2=P1^2;
sbit PWM_R1=P1^3;
sbit PWM_R2=P1^4;

sbit xl1=P2^0;//红外传感器
sbit xl2=P2^1;
sbit xr1=P2^2;
sbit xr2=P2^3;
sbit zj3=P2^4;

sbit beep=P3^6;
sbit leftled=P3^5;
sbit rightled=P3^4;

sfr AUXR=0x8E;
sfr BRT=0x9c;

int L1=0,L2=0,R1=0,R2=0,timing=0;//pwm值,pwm周期值
unsigned char NUM;

/***************************************************************************************/

void set_pwm_duty_left(int l1,int l2);
void set_pwm_duty_right(int r1,int r2);
void xunji(void);
void yanshizou();
void xgo(void);
void xback(void);

void dazuozhuan(void);
void dayouzhuan(void);
void zuoxuan(void);
void youxuan(void);
void stop(void);
void turnleft();
void turnright();
void xiaoyouzhuan(void);
void xiaozuozhuan(void);

/***************************************************************************************/
void Delay100ms();        //@11.0592MHz
/***************************************************************************************/
void ConfigTimer0(void);
void UartInit(void);//用于串口通信
/***************************************************************************************/
void main()
{
         ConfigTimer0();//定时10ms 11.0592mhz晶振
  UartInit();
        beep=1;leftled=1;rightled=1;
        while(1)
        {
         switch(NUM)
                        {
                                case 'a':xgo();break;
                                case 'b':xback();break;
                                case 'c':dazuozhuan();break;
                                case 'd':dayouzhuan();break;
                                case 'e':turnleft();break;
                                case 'f':turnright();break;
                                case 'z':stop();break;
                                case 'x':xunji();break;
                                case 'g':zuoxuan();break;
                                default:break;
                        }
        }
}
/***************************************************************************************/
void ConfigTimer0(void)
{
        //配置TMOD:GATE=0,不受外部影响; C/T=0定时器;M1M0=01,16位计数
        TMOD &= 0xf0;
        TMOD |= 0x21;
        //计数器初值:设置100us中断 也就是计数100产生中断,所以初值是65536-100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TCON:TR0=1开计数器
        TR0=1;
        //开中断
        ET0=1;
        EA=1;
}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PCON &= 0x7F;
        SCON = 0x50;
        AUXR |= 0x04;
        BRT = 0xDC;
        AUXR |= 0x01;
        AUXR |= 0x10;
        ES=1;
        EA=1;
        PS=1;//必须加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if(timing<L1)  // left 1
                PWM_L1=1;
        else
                PWM_L1=0;

        if(timing<L2) // left 2
                PWM_L2=1;
        else
                PWM_L2=0;

        if(timing<R1) // right 1
                PWM_R1=1;
        else
                PWM_R1=0;

        if(timing<R2)  // right 2
                PWM_R2=1;
        else
                PWM_R2=0;

        timing++;
        if(timing>99)
                timing=0;
}

void ser() interrupt 4
{
  NUM=SBUF;//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RI = 0;//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SBUF=SBUF;
        while(!TI);
        TI=0;
}
/***************************************************************************************/
void set_pwm_duty_left(int l1,int l2)//左电机
{
        L1=l1;
        L2=l2;
}
void set_pwm_duty_right(int r1,int r2)//右电机
{
        R1=r1;
        R2=r2;
}
/***************************************************************************************/
void yanshizou()
{
        set_pwm_duty_right(0,23);
        set_pwm_duty_left(0,20);
}

void dazuozhuan(void)
{
        set_pwm_duty_right(0,60);
        set_pwm_duty_left(0,40);
}

void dayouzhuan(void)
{
        set_pwm_duty_right(0,40);
        set_pwm_duty_left(0,60);
}

void xiaozuozhuan(void)
{
        set_pwm_duty_right(0,40);
        set_pwm_duty_left(0,20);
}

void xiaoyouzhuan(void)
{
        set_pwm_duty_right(0,20);
        set_pwm_duty_left(0,40);
}

void xgo(void)
{
set_pwm_duty_right(0,80);
set_pwm_duty_left(0,83);
}
void zuoxuan(void)
{
set_pwm_duty_right(0,40);
set_pwm_duty_left(45,0);
}

void xback(void)
{
set_pwm_duty_right(50,0);
set_pwm_duty_left(51,0);
}
void stop(void)
{
set_pwm_duty_right(0,0);
set_pwm_duty_left(0,0);
}

void turnleft()//直角
{
set_pwm_duty_right(0,50);//右进,左退
set_pwm_duty_left(0,0);
}
void turnright()
{
set_pwm_duty_right(0,0);//右退左进
set_pwm_duty_left(0,50);

}
/***************************************************************************************/
void Delay1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5;
        j = 52;
        k = 195;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

void xunji(void)//高电平压线
{
         int k=0;
         int l=0;
         while(l<2)
         {
          if(xl2==0&&xr1==0)//2,3不压线
                {
                         yanshizou();
                }
          else if(xl1==0&&xl2==1&&xr1==0&&xr2==0)//2压线
          {
                      xiaozuozhuan();
                }
          else if(xl1==0&&xl2==0&&xr1==1&&xr2==0)//3压线
          {
                      xiaoyouzhuan();
                }
                else if(xl1==1&&xl2==0&&xr1==0&&xr2==0)//1压线
          {
                      turnleft();
                }
          else if(xl1==0&&xl2==0&&xr1==0&&xr2==1)//4压线
          {
                      turnright();
                }
          else if(xl1==1&&xl2==1&&xr1==1&&xr2==1)//十字路口
                {
                         Delay100ms();
                         beep=0;leftled=0;rightled=0;
                         Delay100ms();
                         beep=1;leftled=1;rightled=1;
                         yanshizou();
                }
          else
          {
            yanshizou();
          }

          if(NUM=='z')        l=3;
}
}

网友A(2019-12-07):
这个程序是电动车的控制程序用的,怎么说是制冷片程序?